一台ABB acs510132KW变频器报F0022求助

楼主(2012-05-03):
供水行业一台ABB 132KW变频器运行五年比较稳定,今年出现二次报F0022故障(说明书提示输入三相缺相).据值班人员说:第一次出现报故障时,电机声音不正常.变频器输出电流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输出级有三相数显电流表),电源总屏电流表电流也不平衡.变频器停车保护.10分钟后给变频断电复位开车又恢复正常.一个月后又出现同样的故障.值班人员给变频断电复位开车不到十分钟又停车保护.一天重复几次有时能运行三五几个小时.有时运行不到几分钟.(该台机组换工频运行电流.机组温度都很正常).查阅变频器故障时参数.电流208A DC电压540V.频率49HZ (经查外围三相不存在缺相).望指教.

网友A:
工频运行正常,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应该是主回路有问题,找一个能修ABB变频器的维修厂家,对该变频器进行一下测试,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断电复位能回复正常,说明这个故障在断电复位后会短暂的清除,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问题,说明这个故障在上电后会慢慢积累,

基于以上,我建议,先看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等参数,即看看电源过载,电压或电流过大等信号进行了累积,查一下,进线的电抗器等入网电流的处理设备,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断电复位能回复正常,说明这个故障在断电复位后会短暂的清除,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问题,说明这个故障在上电后会慢慢积累,基于以上,我建议,先看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等参数,即看看电源过载,电压或电流过大等信号进行了累积,查一下,进线的电抗器等入网电流的处理设备,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内容的回复:

谢谢东山脚下-骑士军团 的回复
         拆了进线的电抗器还是出现故障停车啦

网友C:
GE工程师到现场收费1600.00元/天。我当减速机搬运工。报价,解决。免费。呵呵。朱先生:18998369388。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断电复位能回复正常,说明这个故障在断电复位后会短暂的清除,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问题,说明这个故障在上电后会慢慢积累,基于以上,我建议,先看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等参数,即看看电源过载,电压或电流过大等信号进行了累积,查一下,进线的电抗器等入网电流的处理设备,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内容的回复:谢谢网友B 的回复         拆了进线的电抗器还是出现故障停车啦

不是说拆了,而是说是否需要换一个。因为,进线电抗器在消除高次谐波和峰值电压上的作用很大,你觉得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该故障是因为功率板SINT4611C上的标号为K811一个继电器造成的,换掉后该变频器已恢复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