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0mV转0-10V 5V电源 直流电压信号隔离放大器 放大倍数100倍

楼主(2012-05-03):
单输入单输出模拟信号隔离变送器

概述:

该产品采用先进的隔离技术,能够对直流电压信号进行隔离检/监测,产品体积小,功耗低,精度高。输入,输出和辅助电源之间可以承受2500VDC隔离耐压,可以灵活应用。广泛应用于电力,化工,石油,工业和自动控制等领域。

主要特性:

>>精度等级:0.1级、0.2级、0.5级。产品出厂前已检验校正,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辅助电源:5V/12V/15V/24VDC或者220VAC(范围±10%

>>国际标准信号输入:0-5V/0-10V/1-5V,0-10mA/0-20mA/4-20mA

>>输出标准信号:0-5V/0-10V/1-5V,0-10mA/0-20mA/4-20mA等,具有高负载能力

>>全量程范围内极高的线性度(非线性度<0.2%

>>DIN35导轨式安装

>>具有较强的抗电磁干扰和高频信号干扰能力

应用:

>>模拟信号数据隔离、采集和变换

>>隔离4-20mA0-20mA信号传输

>>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变换

>>信号长线无失真传输

>>仪器仪表信号收发

>>电力监控、医疗设备隔离

>>变频器信号隔离采集

>>PLC/FA电机信号隔离控制

>>非电量信号变送

产品选型表:

DIN11 IAP - V(A)- P- V/I

输入信号

供电电源

输出信号

电压

代码

电流

代码

Power

代码

电流

代码

电压

代码

0-5V

V1

0-1mA

A1

24VDC

P1

0-20ma

A3

0~5V

V1

0-10V

V2

0-10mA

A2

12VDC

P2

4-20ma

A4

0-10V

V2

0-75mV

V3

0-20ma

A3

5VDC

P3

用户自定义

Az

1-5V

V6

0-2.5

V4

4-20mA

A4

15VDC

P4

用户自定义

Vz

用户自定义

Vz

用户自定义

Az

选型举例:

1:输入信号:0-75mV供电电源:24V输出信号:0-5V型号:DIN11 IAP V3-P1-V1

2:输入信号:0-10V供电电源:12V  输出信号:0-10V  型号:DIN11 IAP V2-P2-V2

3:输入信号:0-3V供电电源:24V  输出信号:4-20ma型号:DIN11 IAP Vz-P1-A4Vz:0-3V

产品最大绝对额定值:

Continuous Isolation Voltage(持续隔离电压):3000VDC

Junction Temperature(工作温度):+85

Storage Temperature(存贮温度):+150

Lead Temperature  (焊接温度):+300℃(10秒)

电源电压范围:±10%Vin

注意:如果超出上述范围,产品可能会引起永久性损坏。

通用参数

参数

测试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耐压

AC,50Hz,1min

2500VDC

精 度---------- 0.1%,0.2%

隔   离 ----------信号输入/输出/辅助电源

辅助电源---------- DC5V、12V、24V,±10%

绝缘电阻 ----------≥20MΩ

工作温度---------- -25~+70

耐   压 ----------信号输入/输出/辅助电源

工作湿度---------- 10~90% (无凝露)

2500VDC,50Hz,1分钟,漏电流1mA

存储温度---------- -45~+80℃

耐冲击电压---------- 3KV,1.2/50us(峰值)

存储湿度---------- 10~95% (无凝露)

DIN11系列产品外型尺寸及外接线路描述

注意事项

1、使用前根据装箱单,以及产品标签,仔细核对和确认产品数量、型号和规格。

2、使用时必须按所选产品型号对应的接线参考图,正确连接信号输入、输出和电源线,检查无误后再接通电源和信号。

3、当用表笔直接测量信号时,请将端子旋紧。

4、使用环境应无导电尘埃和破坏绝缘、金属的腐蚀性气体存在。

5、集中安装时,安装间距≥10mm。

6、产品出厂时已调校好,请勿随意调校。确需现场调校时,请与我公司联系。

7、产品为一体化结构,不可拆卸,同时应避免碰撞和跌落。请勿涂改和撕下产品上的任何标贴。

8、产品内部未设置防雷击电路,当产品的输入、输出馈线暴露于室外恶劣气候环境之中时,请注意采取防雷措施。

网友A(2012-07-20):
1~4通道0~20MA电流量光纤中继器 精度千分之四 多模0~2KM,单模0~20KM

深圳易控达 www.yikongda.com

QQ:1767167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