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cp1h 连线问题 步进电机

楼主(2012-05-03):
我用的是欧姆龙 CP1h CPU   。已经编完了一小型绕线机的程序 ,但是不知道这么接线。

我用的是 两相四线 42步进电机。程序里面用的是内部间电器自锁。

外部用电机直接连接 CP1h 的输出触点吗。还是要在中间加什么东西。

我对硬件连接不是很清楚。

如果有人知道。那就麻烦说清楚一点。越具体越好。

我原来在学校里面有的是现成的。没有自己研究过硬件。

网友A:
楼主,步进是要用专用驱动器的,不能直接用触点接。而且PLC要驱动步进驱动器的话,还得用晶体管输出的那种。

网友B:
要是楼主这样也做到的话,请说一下,我看我们每个月的买步进成本 都可以省个几千大元.

网友C:
PLC+步进驱动器+马达 OK

PLC必须带脉冲输出

驱动器必须匹配马达或者相电流大于马达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