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品牌的选定以及维修故障处理

楼主(2012-05-03):
A、 变频器品牌的选定:
不要只看价格,有的变频器价格低,但质量、性能极差。其偷工减料,寿命短,配件少,难维修,如果换整个新的电路板则维修费会是天价。有的公司能承诺保修服务,但你的变频器可能要运到千里以外的城市,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好。有的变频器虽是名牌,但很娇气,要有好的使用环境才有好的质量。有的变频器装配的元件比较“独家专用”,难以买到而且价格高,这样维修费也高。性能差的变频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旦烧毁则相当严重,几乎没有维修价值,变频器的故障率相对较高,所以选购时要了解其维修是否方便,如你的附近是否有维修服务中心,变频器模块是否通用,是否容易买到。如果某个变频器用量大,则最好买多一两台作备用。如果你的变频器是用在简单的调速控制,请选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经济型系列。如果电机负载比较重、经常急停,请选用容量大一级或性能好的变频器。
更多相关变频器使用与维修问题可参考:http://huanghua120.blog.163.com/blog/static/12244769201212653831540/
B、 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注塑机、冲床、洗衣机)。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因为这原因而损坏。
C、 接线问题:变频器输入端最好接上一个空气开关,保护电流不能太大,以防止变频器发生短路时烧毁不会太严重。一定不能把“N”端接地,特别是老电工最容易中招。控制线尽量不要太长,因为这样使控制板容易受电磁波干扰而产生误动作,也会导致控制板损坏,超过2米长的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旁边不要装有大电流而且经常动作的接触器,因为它对变频器的干扰非常大,经常使变频器误动作(显示各种故障)。有的人贪图方便,总是接通起动控制线,变频器一送电就起动电机,这样变频器由于流经充电电阻的电流太大而容易烧坏充电电阻。地线应接地良好,不然电机漏电严重时,地线带电也会损坏变频器。
D、 经常要急停的变频器最好加刹车电阻或采用机械刹车,否则变频器经常受电机反电势冲击,故障率会大大提高。
E、 变频器如果经常低速运行(小于15HZ),则电机要另加散热风扇。
F、 灰尘与潮湿是变频器最致命的杀手。特别是当停机几天后,粘在电路板上的尘埃返潮,这时送电后变频器电路板就最容易打火而损坏,最好能将变频器安装在空调房里,或装在有虑尘网的电柜里。要定时清扫电路板及散热器上的尘埃;停机一段时间的变频器在通电前最好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
G、 某些品牌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后,它都不会发出过热保护,直到变频器损坏,所以当风扇有响声就应该更换。
H、 有的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电压不稳定,变频器经常损坏,发电机加装稳压或过压保护装置后效果好
J、 防雷也很重要。虽然很少发生,但当变频器被雷光顾,将损坏惨重。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最容易被雷击,因为它有一条伸向天空的引雷水管。
K、 变频器的干扰也令人头痛,它会使其它电子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这时变频器输入、输出、控制线最好用屏蔽线,屏蔽层接线方法不能错。否则作用相反,有可能的再用铁管套住,加装滤波器,调低载波频率。如果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场效应管(如K系列)则其干扰会大些。
L、 当变频器坏了以后,最好不要交给没有维修经验的人修理,否则可能越修越坏。有时快熔断了,一定要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有的电工没有经验,马上装上一个好的快熔(绝对不能用铜线代替),结果是变频器烧毁,按我们的经验,如果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很多变频器功率模块、整流模块是可互相替换的,如果一定要买原型号的,有可能买一到或价格高。
M、 我们在维修变频器过程中,经常碰到有些工厂自己维修后又炸掉的变频器,而且损坏比原来更严重,更难维修。经检查,原来他们用的维修过的模块。维修过的模块用仪表很难检测出来,各参数完全正,但由于其内部接线粗糙,晶体管的密封硅脂打开后没法封好。这样的模块有的能用几个月,有的一开机就炸毁。维修过的模块由于是打开后回又装回,所以仔细辨认还是可看出,其用502胶水粘住铜片,摸上去比较硬。而且原装模块的胶比较光滑、柔软。维修过的模块由于要清掉里面的硅脂,使模块变成空心,这时敲打其铜片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也可把损坏的模块拆开,看看接线是否粗糙。有的假模块是另贴标签的,从这个型号变成另一个型号,把电流小的贴成电流大的,甚至把耐压低的贴成耐压高的。现在标签印刷技术越来越仿真,但只要与原装的模块仔细对比一下还是可看出的。
变频器的接线变频器固定好后,按说明书中的说明接线,需注意以下几点接地线必须接地良好,否则运行中可能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一、频率设定信号输入、频率、电流信号输出等信号线要用屏蔽线,屏蔽层单端接地;变频器工作原理是将输入的交流电整流、滤波变为直流电,再变成所需频率的交流电,因此要改变电机转向,需要调换输出端(或电机接线端)3条线中的任意2条线,调换电源侧变频器输入端的接线是无效的。不调换一次接线也可以,把变频器上控制正反转的端子调换一下就行,更简单。
二、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变频器的参数很多,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多数参数可以不进行设定,使用出厂设置值。需要设定的主要参数有控制方式的设定,电动机参数的输入等。说明书设定参数,同时要按照说明书设定DIP开关位置。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主要有操作面板控制和外部信号控制两种方式。操作面板控制就是用变频器本身的操作面板进行启、停、正反转,改变转速等操作;外部信号控制指变频器按输入信号来改变电动机转速,外部信号主要有4---20mA~仪表信号,这种方式多用于微机自动控制,还有0---10V信号,这种方式是用变频器输出的10V电压经过旋转电位器采产生,也就是用电位器来控制电动机转速。具体采用那种控制方式要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变频器维修故障处理3例
(西门子)一台2.2KW变频器送电后无显示,打开前盖后检查电源无输出,对照其它几台同型号变频器,发现电路板上三端稳压7815输入端应有24V直流电压,于是用5W、220/30V变压器整流滤波,经三端稳压7824输出24V加到三端稳压7815输入端,变频器送电后工作正常,此时断开后接入的24V电源,变频器依然工作正常。以后其它几台2.2KW变频器相继出现同一问题,只要用24V电源都能顺利启动。具体原因没查清,先这样用着。
一台7.5KW变频器送电后无显示,打开前盖拆下开关电源电路板检查,发现有2个大功率电阻焊点开焊,重焊后恢复变频器,送电试运正常。; 频器检查发现变频输出用大功率管塑料外壳裂开,经检查功率管己损坏,因无备件,没有修复,后来经过了解,这台变频所带给煤机发生过堵转,变频保护动作停机后,操作人员将变频器停电后再送电重新启动变频器…,如此反复多次,再加上有一个风扇不转,造成大功率管过热烧毁。
另一台7.5KW变频器显示正常,电动机不转,两个散热风扇有一个不转,拆开变
四、变频器维护建议
1、一般情况下,电子设备中大功率器件较易损坏,对于变频器,大功率管和开关电源较易损坏,如果使用多台同一型号变频器,最好能从厂家购相应的功率管和开关电源板作为备件。
2、变频器中散热风扇较易损坏,平时要注意检查,有异常声音或停转时要更换。
3、按说明书要求,变频器主回路滤波电容6年左右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