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5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5-03):
小弟一台ABB550的 变频器,上电启动输出不平衡    W相有点高,自己换过光耦的故障依旧没改变,模块量的没有坏,请问还有什么问题能引起输出不平衡》?

网友A:
解决办法为检查启动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光耦是否损坏,电解电容是否漏液,通过示波器测量6路波形符合技术要求。

网友B:
通过示波器测量6路波形符合技术要求?

测量哪6路波形呢?如何测量?

楼主:
大哥,你说的太专业了,能不能详细点?

楼主:
咋就没有师傅出来指教一下呢,,

网友C(2012-07-06):
引用 网友D:
11关于咋就没有师傅出来指教一下呢,,

问题早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