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2-05-03):
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时,每台电机用接触器热继电器分别与变频器的输出端相连,只要变频器选大些,运行中电机可以单独停止或运行,但增加运行电机需要一台一台的进行,中间要适当延时。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只能选择U/f控制方式了。电机要有独立的保护装置,变频器已不能正确保护电机了。总的布线距离要小于变频器规定的布线距离。

网友A:
还没用过,不过谢谢分享。

网友B:
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时,变频器功率不是选大些,而是要足够大,要考虑每台电机的启动电流,还要保证现场不能同时启动数台电机。

网友C(2012-06-09):
说得对。要用V/F控制方式。

网友D:
V/F没错,但是电机不是大一些,而是要足够大吧?电机不要同时启动?一台一台延时启动?如果带十台电机,延时2秒启动,变频器的加速时间为十秒,你觉得这样可以么?

网友E:
为什么要用V/F控制方式啊?谢谢,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