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基于VC的plc高速脉冲输出控制旋转台

楼主(2012-05-03):
希望通过人机界面控制plc发出高速脉冲,进而控制转台精确地转动。现已经分别实现了自由口通信和高速脉冲的发出,但是不知道怎么把他们结合起来,让plc从上位机接收到的信息做出反应,转化成脉冲数?这个可以实现吗?应该怎样实现呢?如果可以请给个实现设计思路吧。谢谢大家!

网友A:
通过一个计数器:

1)自由口通信和高速脉冲发出到加记数输入端;

2)转台编码器反馈脉冲到减记数的输入端;

3)计数器的输出端>>0,启动加速;

4)计数器的输出端≥0,减速,停机;

5)计数器输出端<0,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一个计数器:1)自由口通信和高速脉冲发出到加记数输入端;2)转台编码器反馈脉冲到减记数的输入端;3)计数器的输出端>>0,启动加速;4)计数器的输出端≥0,减速,停机;5)计数器输出端<0,反转;

哦,我之前没考虑计数器,我再好好看看,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的例程可以提供学习吗?如果有不胜感激,如果没有也非常感谢,希望还能向您多多请教啊,thanks

网友C:
这样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楼主最好将硬件情况说说,才好一起讨论一起。

网友D:
楼主是 想用 VC++ 写上位机软件嘛?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  做一个控制字, 有控制字 的某一位使能, 开始脉冲输出,在吧脉冲数 传给PLC  , 即可, 就像 给变频器 传送控制字,和设定频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楼主最好将硬件情况说说,才好一起讨论一起。

我用的是S7-200plc,cpu224,目前只是用串口调试软件尝试发送脉冲数信息然后让plc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转动,因为我是初学,以前也没接触过这些器件,编写了程序总也不能实现,有么有最简单的不考虑反馈信息的例。现在已经实现了简单的通信接收返回,简单的控制plc转动,但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弄到一完整的程序中,联合协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 想用 VC++ 写上位机软件嘛?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  做一个控制字, 有控制字 的某一位使能, 开始脉冲输出,在吧脉冲数 传给PLC  , 即可, 就像 给变频器 传送控制字,和设定频率一样,

我是想通过这个软件把脉冲数给plc,把plc接收到的脉冲数通过传送指令给特殊寄存器,控制脉冲数,但是实现不了,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G:
PLC自己带有脉冲输出啊~~~为什么不用现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