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SFC不稳定

楼主(2012-05-03):
最近做一台机器!用到台达EH2PLC,输入输出136个点!用到三组高速输出!用sfc步进指令做!程序5000多步!感觉不是很稳定!是不是sfc就这样!

网友A:
我用过经济型的,没有你说的那样情况,不知道你说的不稳定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只知道我用那一种PLC的时候是PLC扫描周期太长,造成机械有时动作不正常,后来从程序的角度去改良就OK了.

网友B:
步数多了时常会出现有些动作看起来挺怪异的,但是优化程序后,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C:
“感觉不是很稳定”,是指有时出现非预期输出还是其他;不知是SFC程序,还是梯形图程序。

可能对步进梯形图指令细节的了解,有助于分析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