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电机能反转不能正转?

楼主(2012-05-03):
我使用了一块  高速并口 CNC 接口板  来控制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这个板卡和伺服驱动器采用共阳极接法,高速并口 CNC 接口板 输出(脉冲,方向,脱机,5V)。。。

伺服驱动器的PULS+ 和DIR+连接到并口板的5V端口。。。

伺服驱动器的PULS- 连接到并口板的脉冲端口。。。

伺服驱动器的DIR- 连接到并口板的方向端口。。。

驱动器的其他接线(使能等)正确连接。

这样 接线应该不会有错的,我连接了 两个电机 ,一个电机能正反转,而另一个电机只能反转不能正转,这是为什么啊???

我用同样的程序控制两路步进电机,都能正常运转。。。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反转可以参数设置禁止的,正传信号线接线没有问题吧。

楼主:
对:jianfeng01关于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内容的回复:

设置没有问题的。。。换运动控制卡电机运转正常。。。不过 查出来原因了,是接地没有接好的。。。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反转可以参数设置禁止的,正传信号线接线没有问题吧。 内容的回复:

额 终于找到原因了,是接地没有搞好,机床的接地和脱机信号之间有一个140左右的电压。。。搞定了

楼主:
对:kingserv关于学习了!我们是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可以替换松下伺服,操作界面及接线方式相同,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汪工,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内容的回复:

真是太好了啊,谢谢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