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上电就报F0011

楼主(2012-05-03):
西门子440变频器上电就报F0011,电机过热。根本就就没有接电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高手给指教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F0011是过电流的报警,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1.内部损坏

有可能是内部的驱动光耦损坏,或者是786电流检测装置损坏。

2.外部损坏,观察电流显示参数,看是否电流负载过大引起的。

3,环境潮湿或者是内部灰尘所致。这种最好解决,清楚好灰尘就可以了。

楼主:
明天我继续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多谢了。

网友B:
换掉不就好了,用STARTER把程序送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