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两个noe模块中只有一个有数据发送接受灯闪烁另一个不闪

楼主(2012-05-03):
求助!!!请教!!!
我们单位的PLC上有两个noe模块,之前正常工作了好几年,前几天突然其中一个连不上了,没有发送接受灯闪烁。通过替换法排除了noe模块出来之后的都是正常的,ping这两个模块的ip地址,也只有一个能ping通,另外一个不通。换了一个noe模块故障依旧。

难道是底板的槽口坏了?底板最后还有一个空的插槽,可以插过去吗?ip是不是跟插槽有关系?还要配置吗?在那里配置?

在concept中那里可以看到和确认:不通的这个模块的ip是不是项目设定的那个?有没有改变?

没有停止cpu已经下载过一次程序?故障依旧。是不是一定要停止cpu再下载?

网友A:
新插上的NOE,先拼下MAC地址,正常再进CONCEPT的配置里改成你需要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