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 PG/PC Interface的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12-05-03):
各位: 有个问题请教,我的Step7 V5.5软件安装后,和s7-300的PLC无法建立通讯,无法下载和上传程序。在Set PG/PC Interface窗口,不能选择通讯口,但是通讯协议都已经安装了。窗口见下面,问题出在那儿,请大侠指点。这个问题比较急,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检测一下通信口是不是可以,】

然后,检测驱动软件的安装可能是主要原因。

网友B:
             嘿嘿!我也遇到过就是添加不了,后把软件册除了重装也不行,安装系统也麻烦,问过西门子他们也不解,后来我再安装软件时把通讯卡连在电脑上再安装完软件时就添加上了。不解不解???应该是与其他软件发生冲突造成。

楼主:
为什么在通讯协议安装界面上,出现通讯协议都已安装。而可用的端口没有出现那些通讯端口,郁闷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C:
检测驱动软件......

网友B:
不是给你说了吗!还问有些事是没有理由的。

网友D:
安装好 S7 软件后,你现将使用 USB 的适配器的线的驱动线的驱动单独安装一下试试!

楼主:
是不是在硬件上满足通讯协议要求的那些端口,在会出现在Set PG/PC Interface的可选栏里面呢?

网友E:
安装SIMATIC NET后应该就会好了,如果没装的话可以试一下,CP5611装完后应该发现两个硬件,一个是5611,一个是softbus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是windows系统和杀毒软件的问题

网友F(2012-09-16):
你好,我也出现同样问题,是在windows7 64位系统下出现的,请问楼主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G(2013-04-27):
楼主,或者谁知道答案,告诉下,此问题困扰好长时间了,并且现在急需要解决,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H(2019-03-27):
引用 网友G:
楼主,或者谁知道答案,告诉下,此问题困扰好长时间了,并...

引用 网友G:
楼主,或者谁知道答案,告诉下,此问题困扰好长时间了,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