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2DA接线。。·

楼主(2012-05-03):
想问问我的FX2N-2DA接线问题。。我想用的是电压输出0~10V。。根据接线图。。短接IOUT和com端口,并接地。但是这样没有输出。。为啥,。。而且我测量VOUT和COM端口的电压为0,是不是两个短路了??求打救。。

网友A:
模拟量模块有没有接电源啊!

还有接线好好对着手册查;

再看一下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模块有没有接电源啊!再看一下程序!!!

网友C:
不用短接和接地也可以的,就两根线,一个接V,一个接COM,然后让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模块有没有接电源啊!还有接线好好对着手册查;再看一下程序!!!

程序是还有个问题就是当我对DA模块上电的时候.VOUT 和COM短接了..这个是正常的吗??IOUT相对于其他两端都是有十二点几伏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模拟量模块有没有接电源啊!再看一下程序!!!

还有个问题就是当我对DA模块上电的时候.VOUT 和COM短接了..这个是正常的吗??IOUT相对于其他两端都是有十二点几伏的电压..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短接和接地也可以的,就两根线,一个接V,一个接COM,然后让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就行了

测了..发现没什么发现..没有输出..

网友G:
 第一:.VOUT 和COM短接有可能因为短路原因烧坏了DA模块

第二:程序倒数第三行应为 TO K0 K16 K1M108 K1

 有什么问题可以QQ联系 1223839886

网友H:
我也想学习如何接线,可惜没有学习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学习如何接线,可惜没有学习到!

我第一次接..按照手冊接的..不知道為啥會不行..很杯具..

楼主:
求打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学习如何接线,可惜没有学习到!

我現在用的2DA的電壓輸出是直接接VOUT與COM的,根本就沒有短接IOUT和COM..這樣就可以輸出了..我不知道什麼狀況...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zxmsjj关于 我也想学习如何接线,可惜没有学习到! 内容的回复:我現在用的2DA的電壓輸出是直接接VOUT與COM的,根本就沒有短接IOUT和COM..這樣就可以輸出了..我不知道什麼狀況...

你短接肯定要烧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J 我也想学习如何接线,可惜没有学习到! 内容的回复:我現在用的2DA的電壓輸出是直接接VOUT與COM的,根本就沒有短接IOUT和COM..這樣就可以輸出了..我不知道什麼狀況...你短接肯定要烧坏模块。

就是手册啊..书上都是说要短接嘛...最后我用是没短接的...为什么手册上都说要短接呢??而实际却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