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maker.exe无法找到入口怎么办?

楼主(2012-05-03):
当我安装完lonmaker3.1后打开lonmaker for windows 时提示如下怎么解决呀?望各大侠指点!谢

网友A:
以前安装过类似的软件吗?删除的时候,给删除掉了这样的共享文件,记住文件名,到能正常安装的电脑找一找。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以前安装过类似的软件吗?删除的时候,给删除掉了这样的共享文件,记住文件名,到能正常安装的电脑找一找。 内容的回复:

这个反复装过几次了,换系统重装后也不行,总是提示这个问题,我用的是usb的网卡U10.在另一台电脑上用的PCLTA_21装成功了。用USB的从来都没成功过,不知为何?

网友B(2013-08-18):
LonWorks技术交流QQ群 200949362,欢 迎各位加入共同交流探讨LonWorks方面的技术问题!

网友C(2019-07-1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

(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