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PROFIBUS控制问题

楼主(2012-05-03):
我单位一机车是西门子变频器PROFIBUS控制方式,一次出现PLC电源模块烧了,应该说总线通讯断了,变频器没有了速度命令源应该停机,可是变频器依然运行,司机失控撞车了,后来模拟实验手动停PLC变频器依然运行,请求解决方案

网友A:
      你的变频器的菜单里的操作面板停止键要改为使能就可在面板上手动停了,如果通讯中断应该就停的呀。

网友B:
  你可检查程序中的运行指令,是不是外部故障时PLC输出的立即停止,如与 PROFIBUS 总线通讯的变频器当外部没有全能输入指令时立即停车,而不是当外部停止时变频器仍运行当前的频率继续运行!

  建议变频器的控制指令不要自锁,当外部没有信号时立即停车并加紧急停车功能,任何时刻都能停止运行!

网友C: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内部设置,看一下PROFIBUS通讯设置中在通讯中断后变频器的动作为何,应设置为立即停止,不要设置成其它。

楼主:
请大师告诉修改之参数号

楼主:
是P722 报文故障时间定义必须要接收到有Min: 0 - 参数菜单
效报文时间.P781设定各故障的延迟时间的功能参数吗

楼主:
P722该成1MS  也没有用,.P781本来就是0.0

楼主:
P830也=0没有屏蔽

楼主:
p692可以设1吗

楼主:
把P781.13=5也不行呀,那位大师解释下(运转过程中PLC故障报文故障通讯中断)变频器维持运行不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