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安装及使用注意

楼主(2012-05-03):
电磁流量计正确安装对电磁流量计的正常运行极为重要,这里主要介绍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和转换器安装和使用时要注意的问题:

  (1)安装场所。普通电磁流量汁传感器的外壳防护等级为IP65.

  1)测量混合相流体时,应选择不会引起相分离的场所.

  2)选择测量导管内不会出现负压的场所.

  3)应安装在没有强电场的环境.附近也不应有大的用电设备,对安装场所的要求是如电动机、变压器等.以免受电破场干扰.

  4)避免安装在周固有强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5)环境温度一般应在-25-60℃范围内,并尽可能避免阳光直射。

  6)安装在无振动或振动小的场所如果振动过大,则应在传感嚣前后的管道加固定支撑.

  7)环境相对湿度一般应在lo%.-90%的范围内.

  8)避免安装在能被雨水直淋或被水浸没的场所,如果传感器的外壳防护等级为IP67或IP68(防尘防浸水级).则最后两项可以不作要求。

  (2)直管段长度。电磁流量计对表前直管段长度的要求比较低,一般对于90‘弯头,T形三通、异径管、全开阔门等流动阻力件.离传感器电极轴中心线(不是传感器进口端面)应有3-5D的直管段长度;对于不同开度的阀门.则要求有IOD的直管段长度;传感器后一般应有2D的直臂段长度。当阀门小能全开时.如果使阀门截流方向与传感器电极轴成450安装,可大大减小附加误差;

  (3)安装位置和流动方向。电磁流量计可以水甲、垂直或倾斜安装,这样不仅可以防止由于流体所夹带的气泡而产生的电极短时间绝缘现象;也可以防止电极被流体中沉积物所覆盖。不应将流量计安装在最高点,以免有气体积存,所使用的电磁流量计安装在管路中的最高处,为不良的安装位置,应予以避免。垂直安装时,应使流体自下而上流过电磁流量计,这样可使无流量或流量很小时,流体中所夹带的较重的固体颗粒下沉,而较轻的脂肪类物质上升离开传感器电极区。测量泥浆、矿浆等液固二相流时,垂直安装可以避免固相沉淀和传感器绝缘衬里不均匀磨损.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处应具备一定背压流量计出口直接排空易造成测量导管内液体非满管,为不良的安装位置,应予以避免。为了防止电磁流量汁内产生负压,电磁流量计应安装在泵的后面;

  (4)安装旁路管,电磁流量汁的测量准确度受测量导管的内壁,特别是电极附近结垢的影响,使用中应注意维护清洗。为便于检修和调整零点,中小管径应尽可能安装旁路管,以使电磁流量计充满不流动的被测液体.

  (5)正确接地,电磁流量计信号比较弱,满量程时只有几毫伏,当流量很小时,只有几微伏,外界稍有干扰就会影响测量准确度因此,电磁流量传感器必须单独接地,并将它的“地”与被测液体和转换器的“地”用一根导线接起来,再用接地线将其深埋地下;接地电阻应小,接地点不应有地电流,要确保流体、外壳、管道间的良好接地和良好点接触,千万不要连接在电机或。上下游管道上.

  (6)信号线应单独穿入接地钢管,绝不允许和电源线穿在一个钢管里。信号线一定要用屏蔽线,长度不得大于30m,若要求加长信号线,必须采用一定的措施,如采用双层屏蔽电缆,屏蔽驱动等。

  (7)被测液体的流动方向应为变送器规定的方向,否则流量信号相移180°,相敏检波不能检出流量信号,仪表将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