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仪表盘发动机故障黄灯不灭,或者时亮时灭,还能开吗?

楼主(2012-05-03):
这个通常所说的黄色发动机故障灯,也叫电喷系统故障灯(CHECK ENGINE)。 只要发动机动力和声音没有特别的异常情况,还是可以继续开的。

  因为ECU内都有个替代程序又叫回家功能(GO HOME)。一旦在众多的传感器中,有一个传感器发生传感故障,为了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ECU会按照事先设定的后备参数来替代故障传感器的参数,避免车辆抛锚。比如说水温传感器坏了,ECU就以80度的后备值作为喷油和点火的控制参数。尽管如此,车主还是要及时进行维修

  ECU内设定有几组固定的数字组成故障码,用来指示具体的故障原因和位置。

  故障灯常亮意味着ECU报告了永久性故障码。故障码分为永久性故障码(只有检修后才能消除)和瞬时性故障码两种(时有时无故障)。出现永久性故障码时黄色的故障灯常亮、出现瞬时性故障码时黄色的故障灯不常亮,但会存储。ECU最多可以存储十五个故障码。有同学报告开车时会发现黄色的故障灯亮过,后来不亮了,那就是瞬时性故障码。比如说传感器的接触不好,并不是传感器坏了。但瞬时性故障码还是会留下。就是以后接触一直正常的话,那也要等五十次启动后才能把它消除。

  最后提一下自适应程序:

  自适应程序实际上也是个存储器,它自动记载了各种记录。因为汽车在制造、装配、调整时存在误差;使用程度、磨损程度等因素存在更大的差别,而使用地区的气候条件、驾驶员的驾驶习惯都有区别。所以ECU内的控制软件中增加了一套 “这个驾驶员、这个发动机、”的自动修正程序。有时一个幅度很大的误动作、或者剧烈的温度变化也会使这个程序出错,黄色的故障灯要亮。发动机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现象。这时候就可以用断掉电瓶的办法,使保存在RAM中的频谱(自适应结果)消失。重新启动时,ECU会自动地赋予初始值和校正值。校正时间有长短,有的五分钟,有的要一个小时。根据复杂程度而异,因此断掉电瓶后的一个小时内,发动机的工况不能作为依据。

  骏捷的ECU装置就在发动机与驾驶仓之间,自诊仪的接口在驾驶仓内中控台的底下。自诊仪内的参数一般都是厂家掌握,只配给4S使用,也算是一种技术垄断吧

网友A:
这个要学习,正想买车呢

网友B:
学习,以待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