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ONE 4.0通信故障

楼主(2012-05-03):
我现在特郁闷,多日来PLC 通信一直阻碍着我,我新买的编程电缆,USB口的,(用的是欧姆龙CP1E的PLC)刚买回来的时候好用两天,但是突然间就不好用了,我就找了卖电缆的,人家测试以后说好用,说我电脑有问题问题,我就重做的系统,还有说软件版本太低,我又装了CX-ONE 4.0的,可是现在还是不好用,情况是PLC与电脑连接时是正常的,系统也识别,但是当我把程序下载到PLC,给启动信号后,系统就会出现通信故障。这是为什么呀

楼主:
哪位大侠帮帮我啊,我急死了

网友A:
估计是系统有问题。

9.03 9.2 9.31的软件都用过 没发现问题

XP 系统 SP2  或者SP3

网友B:
不会吧,我可没有遇到这种事啊

楼主:
别提了,我换了五台电脑,终于试出来一台好用的,可是笔记本不好用,我没法去现场调程序呀,那四台不好用的,都是连接上后,只要一给启动信号,就会告诉我通信错误,是不是在装这软件的时候还要安装什么呀,哪位大侠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C:
期待有人能解决,帮忙给你顶一下

楼主:
看来是没人能解决我这个问题了,

网友D:
一个是线的问题,抗干扰性能差引起的,我原来用作通讯的线是一种照相机专用的。后来丢了,买来的新线都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另一个跟电脑本身的抗干扰性能也有关系。

网友E:
系统的问题,重新安装吧。

楼主:
我都重做两次系统了,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