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设备和低压电器

楼主(2012-05-03):
1.电气设备触电防护分类
按照触电防护方式,电气设备分为0——Ⅱ共5类:

手持电动工具没有0类和0 I类产品,市售产品基本上都是Ⅱ类设备。移动式电气设备大部分是I类产品。

2.电气设备外壳防护
电动机、低压电器的外壳防护包括两种;第一种是对固体异物进人内部以及对人体触及内部带电部分或运动部分的防护;第二种是对水进人内部的防护。外壳防护等级标志的 第一位数字表示第一种防护型式的等级;第二位数字表示第二种防护型式的等级。仅考虑一种防护时,另一位数字用“×”代替。如勿需特别说明,附加字母可以省略。例如,IP54为防尘、防溅型电气设备,IP65为尘密、防喷水型电气设备。
电动机
电动机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分为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交流电动机又分为同步电动机和异步电动机(即感应电动机),而异步电动机又分绕线型电动机和笼型电动机。电动机是工业企业最常用的用电设备。作为动力机,电动机具有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效率高等优点。生产企业中电动机消耗的电能占总能源耗量的50%以上。
电动机的电压、电流、频率、温升等运行参数应符合要求,电压波动不得超过-5%~+10%、电压不平衡不得超过5%,电流不平衡不得超过10%。任何情况下,电动机的绝缘电阻不得低于每伏工作电压1000 Ω。 电动机必须装设短路保护和接地故障保护,并根据需要装设过载保护、断相保护和低电压保护。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应取为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热继电器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应取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l~1.5倍,其整定值应接近但不小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电动机应保持主体完整、零附件齐全、无损坏,并保持清洁。除原始技术资料外,还应建立电动机运行记录、试验记录、检修记录等资料。
4.手持电动工具和移动式电气设备
手持电动工具包括手电钻、手砂轮、冲击电钻、电锤、手电锯等工具。移动式设备包括蛤蟆夯、振捣器、水磨石磨平机等电气设备。
手持电动工具和移动式电气设备是触电事故较多的用电设备,它的安全使用条件是:
Ⅱ类、Ⅲ类设备没有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的要求,I类和0 I类设备必须采取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措施。设备的保护线应接向保护干线。
移动式电气设备的保护零线(或地线)不应单独敷设,而应当与电源线采取同样的防护措施,即采用带有保护芯线的橡皮套软线作为电源线。
一般场所,手持电动工具应采用Ⅱ类设备。
使用I类设备应配用绝缘手套、绝缘鞋、绝缘垫等安全用具。
设备的电源开关不得失灵、不得破损并应安装牢固,接线不得松动,转动部分应灵活。
绝缘电阻合格,带电部分与可触及导体之间的绝缘电阻I类设备不低于2 MΩ,Ⅱ类设备不低于7MΩ。
5.电焊设备
用手工操作焊条进行焊接的电弧焊即称为手工电弧焊。手工电弧焊应用很广,不安全因素也比较多。使用时的安全要求是:
电弧熄灭时焊钳电压较高,为了防止触电及其他事故,电焊工人应当戴帆布手套、穿胶底鞋。在金属容器中工作时,还应戴上头盔、护肘等防护用品。电焊工人的防护用品还应能防止烧伤和射线伤害。
在高度触电危险环境中进行电焊时,可以安装空载自停装置。
固定使用的弧焊机的电源线与普通配电线路同样要求;移动使用的弧焊机的电源线应按临时线处理。弧焊机的二次线路最好采用2条绝缘线。
弧焊机的电源线上应装设有隔离电器、主开关和短路保护电器。
电焊机外露导电部分应采取保护接零(或接地)措施。为了防止高压窜入低压造成的危险和危害,交流弧焊机二次侧应当接零(或接地)。但必须注意二次侧接焊钳的一端是不允许接零或接地的,二次侧的另一条线也只能一点接零(或接地),以防止部分焊接电流经其他导体构成回路。
弧焊机一次绝缘电阻不应低于1 MΩ,二次绝缘电阻不应低于0.5 MΩ。弧焊机应安装在干燥、通风良好处,不应安装在易燃易爆环境、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有严重尘垢的环境或剧烈振动的环境。室外使用的弧焊机应采取防雨雪措施,工作地点下方有可燃物品时应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移动焊机时必须停电。
6.低压控制电器
低压控制电器主要用来接通、断开线路和用来控制电气设备.包括刀开关、低压断路器、减压起动器、电磁起动器等。
低压控制电器一般安全要求为:电压、电流、断流容量、操作频率、温升等运行参数符合要求;结构型式与使用的环境条件相适应;灭弧装置(包括灭弧罩、灭弧触头,灭弧用绝缘板)完好;触头接触表面光洁,接触紧密,并有足够的接触压力,各极触头应当同时动作;防护完善,门(或盖)上的连锁装置可靠,外壳、手柄、漆层无变形和损伤;安装合理、牢固;操作方便,且能防止自行合闸;一般情况下,电源线应接在固定触头上;正常时不带电的金属部分接地(或接零)良好;绝缘电阻符合要求。
7.低压保护电器
低压保护电器主要用来获取、转换和传递信号.井通过其他电器对电路实现控制,熔断器和热继电器属于最常见的低压保护电器。熔断器有管式熔断器、插式熔断嚣、螺塞式熔断器等多种型式.熔断器熔体的热容量很小,动作很快,宜于用作短路保护元件,在照明线路和其他没有冲击载荷的线路中;熔断器也可用作过载保护元件。热继电器也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制成的。它主要由热元件、双金属片、控制触头等组成。热继电器的热容量较大,动作不快,只用于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