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 通讯测试正常0 不正常非零的问题

楼主(2012-05-03):
 想知道通讯是否正常    设置好 默认快捷连接后   将设备0-通讯状态 连接到 数值显示框里   在PC上模拟运行后 一直是0

 客服给了我一个工程  运行后 就是1  连设备 后是0

我做的新工程和 客服给的 一样啊     不知道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请教高手 指点  谢谢了

网友A(2012-08-27):
通讯协议是否对应下位机,还有下位机地址

网友B:
对应的地址可能不对。检查一下

网友C(2012-12-08):
我晕 0就表示通讯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