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电源板

楼主(2012-05-04):
图中的R815 R816中电阻标注是RSE2  阻值是多大啊

如图,西门子S7-200 电源板上的两个蓝色的电阻烧掉了,看不清阻值。不知有哪个大侠可以告知

网友A:
还从没有拆开过 200 系列 CPU 呢 ,坏的量不出还是直接短路啦?这个要问SIEMENS 维修部门啦,不过不给票票估计人家也不会告诉你的~!

网友B:
没拆过不知道,应该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否则换上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C:
两个都没有标数字,下面的是黑色的大约2K,蓝色的几K ,记不清,你的可能没坏。

楼主:
这图片怎么上不了了啊

网友D:
电阻烧了,估计其它的元件也有坏了的吧,如果送回西门子维修费用也很高,还不如直接换PLC吧(前提是把烧毁原因查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 系列 CPU 呢 ,坏的量不出还是直接短路啦?这个要问SIEMENS 维修部门啦,不过不给票票估计人家也不会告诉你的~!

直接把表现都黑了,皮都掉一层了

楼主:
对:王者之师--月堂清摇关于电阻烧了,估计其它的元件也有坏了的吧,如果送回西门子维修费用也很高,还不如直接换PLC吧(前提是把烧毁原因查清楚)。 内容的回复:

其他是有环的,但是都知道元件参数,唯有电阻坏了,还看不到阻值

网友F:
啊?还有这回事?西门子S7-200用了很多个,从来没发生问题。

网友G:
楼主从哪里搞的图纸啊?

网友H:
从网上找到的,大家需要的看看吧。

网友I(2013-02-19):
楼主在吗?你的修好没,这两个是220的上面定的是2200!我这也是一样坏了上张图,另外问下这个电源还有哪里坏了!借鉴下

网友J(2013-04-08):
楼主烧坏的两个电阻是220欧姆的。

有没有知道R815、R816两个电阻是多大的呀?(标注RES2)

网友K:
需要工业电源和服务器电源及带UPS功能开关电源  加QQ:75204882  网站:http://www.szqingya.com.cn/  电话18998900196  联系人 袁R

网友L:
这是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电路,脉宽调制主要由TOP224来实现,后面的是基准电压检测电路,由TL431来完成,R815和R816是对24V输出电压的取样电路,也就是说把24V电压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后于TL431进行对比调整误差。而431的内部基准电压为2495mV,也就是近似2.5V,所以24V电压通过R815和R816分压得到的电压也要是2.5V,这样整个开关电源才能稳定输出24V。

假如设R816为220,那么R815=(24V-2.5V)/2.5V*220=1892

网友M(2017-03-24):
引用 网友L:
这是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电路,脉宽调制主要由TOP224来实现,后面的是基准电压检测电路,由TL431来完成,R815和R816是对24V输出电压的取样电路,也就是说把24V电压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后于TL431进行对比调整误差。而431的内部基准电压为2495mV,也就是近似2.5V,所以24V电压通过R815和R816分压得到的电压也要是2.5V,这样整个开关电源才能稳定输出24V。 假如设R816为220,那么R815=(24V-2.5V)/2.5V*220=1892

上面是5231下面是4992

网友N(2019-08-03):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对:网友L 这是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电路,脉宽调制主要由TOP224来实现,后面的是基准电压检测电路,由TL431来完成,R815和R816是对24V输出电压的取样电路,也就是说把24V电压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后于TL431进行对比调整误差。而431的内部基准电压为2495mV,也就是近似2.5V,所以24V电压通过R815和R816分压得到的电压也要是2.5V,这样整个开关电源才能稳定输出24V。 假如设R816为220,那么R815=(24V-2.5V)/2.5V*220=1892     内容的回复:上面是5231下面是4992

帮我看下坏的那个是什么元器件,又是啥型号,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