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 ONLINE 故障

楼主(2012-05-04):
   晕,前几天用得好好的 S5 软件,今天突然不能在线连接 PLC S5-944 啦啦,报警如下:

   请各 SIEMENS 高手看看是哪些原因引起呀,没有运行别的软件,端口也没有被占用!

网友A:
不是写的很清楚么,AS interface not ready。重新启动一下看看了。。

网友A:
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么? AS interface not ready。。。么?重新启动一下试试吧。

你看我这里有这个:

比那个step5 好用吧??想不想要??

网友B:
PLC通讯口不好也会这样的,重启过N次也没用

S5看习惯了其实也还好,用不着转换的说

网友B:
PLC通讯口不好其实也会这样的,重启N次也没用

S5其实看习惯了也还好,用不着转换的说

网友B:
什么L网,第一遍提交没有,刷新也没有,第二遍出来两个,我晕

网友C:
S5的还没接触过,路过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5的还没接触过,路过学习。

S5的老东西,停产很多年了,就是一些老设备上还用,等老设备上这些都坏完了。。这些东西也就彻底淘汰了。。。。地球上就彻底没有了。。不用学。。要学就学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写的很清楚么,AS interface not ready。重新启动一下看看了。。

  通讯网,你的那个软件发我试试,被 碧水轻波 说对了,我在发帖这前将电脑都重启过四次也无效呀

网友E:
如果软件设置确认没有错,检查编程电缆,尤其各个插针是否有歪的、缩进去的。

楼主(2012-06-29):
引用 网友E:
如果软件设置确认没有错,检查编程电缆,尤其各个插针是否有歪的、缩进去的。

         检查过电缆都是好的,后来发现电脑9针口与别的也不能通讯,换PG 就正常通讯,最后只能将那台 PG 判断为9针串口口坏啦,但软件测试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软件设置确认没有错,检查编程电缆,尤其各个插针是否有歪的、缩进去的。          检查过电缆都是好的,后来发现电脑9针口与别的也不能通讯,换PG 就正常通讯,最后只能将那台 PG 判断为9针串口口坏啦,但软件测试正常

扔了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E: 如果软件设置确认没有错,检查编程电缆,尤其各个插针是否有歪的、缩进去的。          检查过电缆都是好的,后来发现电脑9针口与别的也不能通讯,换PG 就正常通讯,最后只能将那台 PG 判断为9针串口口坏啦,但软件测试正常 扔了得了。。。。。。。。。

    这次知道什么要扔了吧? 那天问了让人看我那个换的电脑和你现在用的 DELL 可能要好点的说,现在公司用的 I5 就不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