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二变频大小选

楼主(2012-05-04):
  有二台同步启动停车的带有飞轮变速齿轮箱的电机,功率是 7.5  KW 的,没有外带有刹车系统,所当PLC输出停止后,电机自由旋转时间较长才停车。现在想改为一台 INVT 的变频拖动,不知道这个变频器选多大功率的,且用变频器后能下变频停止输出时,电机能进行制动快速停车吗?

  利用变频的输出使能制动停车功能能达到这个功能不?

网友A:
选用15千瓦,GOOGDRVE300系列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没有变速箱能启动的来吗?还有你想停多快,加制动电阻。可以试一试,说不好

网友C:
加装制动电阻会有很好的制动效果,不过你的两个电机蛮大的,制动设置不好会报警的

网友D:
最好比15KW大一级,而且还得选择重载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