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欧控制器疑问

楼主(2012-05-04):
MC206X控制器在Enable Feature 中输入正确的CODE之后,开通了步进和伺服轴,然后我用jog用示波器观看脉冲输出波形,但是波形没有任何变化,没有脉冲输出,请教如何使用jog功能。

网友A:
不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B:
FWD_JOG

Type:

Axis Parameter

Description:

This parameter holds the input number to be used as a jog forward input.

When the FWD_JOG input is active the axis moves forward at JOGSPEED.

The input used for FWD_IN is active low.

It is advisable to use INVERT_IN on the input for FWD_JOG so that 0V at the input disables the jog.

FWD_JOG overrides REV_JOG if both are active

Value:

-1

Disable the input as FWD_JOG (default)

0-63

Input to use as datum input

Example:

Initialise the FWD_JOG so that it is active high on input 7

INVERT_IN(7,ON)

FWD_JOG=7

以上例子说明通过输入IN(7),来实现正向点动(Forward_Jog), 如果接线都对,不管脉冲方式还是闭环方式,都是可以看到波形变化的.

网友C:
例如FWD_JOG=1,就是把输入IN(1),作为向前点动的输入信号.在WDOG=1的情况下,就应该有脉冲输出了.如果是闭环系统,SERVO=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