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显示温度数值的问题。

楼主(2012-05-04):
假如D200存储的是经温度模块转换后的温度数字量,用触摸屏显示该温度。直接将触摸屏的显示窗指向D200就可以了吗?需要进行数制转换吗?还有如果想保留一位小数怎么处理?望有经验的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用的什么牌子的触摸屏?

楼主:
海泰克的触摸屏 +三菱PLC

网友B:
触摸屏的显示变量指向存储温度的寄存器。

保留一位小数的话,可以在PLC数据处理时把传感器量程放大10倍,然后在触摸屏上设定显示1位小数值。

网友C:
触摸屏显示对话框指向三菱D寄存器,如果用的是2N需要一位小数的话可以用浮点数

楼主:
把传感器量程放大10倍,怎么理解呢?

网友B:
比如传感器量程0-500度,PLC数据处理的时候,可以0-5000来算。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