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版MCGS6.2事件策略很慢

楼主(2012-05-04):
MCGS6.2事件策略很慢,基本上一秒以上才有反应,一秒以下的检测不到,问无锡技术中心说应该是实时的啊。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没有注意到,你的事件策略是不是很多很多呀??

楼主:
就5行,4行赋值,一行存储组对象

楼主:
试过只有1行,数值+1操作而已,一样很慢

网友B:
事件策略?应该不会,你看看你的事件策略属性那设置的。我之前做过,写了不少程序都执行了。

楼主:
慢了可以执行,快了就会漏掉,我用的数值改变时执行一次,延时默认为0,灰色的改不了,快的时候数值确实改变了但是策略不一定执行,同样的脚本拿到按钮脚本里面就执行的很好

楼主:
就是数值1S改变1次时执行的很好,如果1S改变几次的话,策略还是只能执行一次。

网友C:
他的执行周期是1S,不是实时的,纠结的要命。有什么用啊。

网友D(2016-09-27):
事件策略挺难用的。。。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