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建立opc服务器与opc客户端之间的通信

楼主(2012-05-04):
Option Explicit
Option Base 1
‘OPC对象的声明
Private objServer As OPCServer
Private objGroups As OPCGroups
Private objTestGrp As OPCGroup
Private objItems As OPCItems
Private lServerHandles() As Long

Public Sub Opc_Open()
    Dim strItemIDs(8) As String
    Dim lClientHandles(8) As Long
    Dim lErrors() As Long
    Dim I As Integer

    If objServer Is Nothing Then
        ‘ 建立一个OPC服务器对象
        Set objServer = New OPCServer
    End If

    If objServer.ServerState = OPCDisconnected Then
        ‘ 连接OPC服务器
        objServer.Connect ("OPCJ.SampleServer.1")
    End If

    If objGroups Is Nothing Then
        ‘ 建立一个OPC组集合
        Set objGroups = objServer.OPCGroups
    End If

    If objTestGrp Is Nothing Then
        ‘ 添加一个OPC组
        Set objTestGrp = objGroups.Add("Test")
    End If

    If objItems Is Nothing Then
        Set objItems = objTestGrp.OPCItems

        With Worksheets("Sheet1")
            For I = 1 To 8
            ‘ 从工作表中得到TAG1到TAG8的项标识符
                strItemIDs(I) = .Cells(1, I).Text
                lClientHandles(I) = I
            Next I
            .Range("A2:J2").ClearContents
        End With

        ‘ 添加OPC标签
        Call objItems.AddItems(8, strItemIDs, lClientHandles, _
            lServerHandles, lErrors)
    End If
End Sub
Public Sub Opc_Close()
    Dim lErrors() As Long

    If objServer Is Nothing Then
        Exit Sub
    End If

    If Not objItems Is Nothing Then
        If objItems.Count > 0 Then
            ‘ 清除OPC标签
            Call objItems.Remove(8, lServerHandles, lErrors)
        End If
        Set objItems = Nothing
    End If

    If Not objTestGrp Is Nothing Then
        ‘ 清除OPC组
        objGroups.Remove ("Test")
        Set objTestGrp = Nothing
    End If

    If Not objGroups Is Nothing Then
        Set objGroups = Nothing
    End If

    If objServer.ServerState <> OPCDisconnected Then
        ‘ 断开OPC服务器.
        Call objServer.Disconnect
        Set objServer = Nothing
    End If
End Sub
 Public Sub Opc_Read()
    Dim ItemVal() As Variant
    Dim lErrors() As Long
    Dim I As Integer

    If objServer Is Nothing Then
        Exit Sub
    End If

    If objServer.ServerState = OPCRunning Then
        ‘ 同步读取
        Call objTestGrp.SyncRead(OPCCache, 8, lServerHandles, _
            ItemVal, lErrors)

        With Worksheets("Sheet1")
            For I = 1 To 8
        ‘ 在工作表上表示数据字符串
                .Cells(2, I).Value = ItemVal(I)
            Next I
        End With
    End If
End Sub

这是opc客户端的程序,请问怎么修改可以完成与某一opc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比如说:opc服务器的名字为opc123,请大神们帮助一下,多谢了。。。。。

网友A:


网友B:
你是用VB编写OPC客户瑞?

这几天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后根据下面这个文章完成

VB6.0开发WinCC的OPC客户机实例

  WinCC是西门子公司在自动化领域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与微软公司在共同开发的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工控软件。WinCC即WINDOWS CONTROL CENTER(视窗控制中心)。WinCC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全面开放的监控系统,既可以用来完成小规模的简单的过程监控应用,也可以用来完成复杂的应用。在任何情况下WinCC都可以生成漂亮而便捷的人机对话接口,使操作员能够清晰地管理和优化生产过程。它集成的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服务器使得过程数据可由其它应用程序(OPC客户机)访问。

  WinCC在安装时提供了OPC的客户端控件: Siemens OPC DAAutomation 2.0( SOPCDAAuto.dll), 在WINCC的帮助中,有Siemens OPC DAAutomation 2.0使用的简略帮助,但说得不很详细,我在使用VB6.0开发WinCC的OPC客户机中碰到不少问题,现一并写出来,与大家共享。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举一反三的作用。

一、开发实例背景:我厂包装机BE电气改造后,由原来了单片机、直流调试板、温度控制板等控制改为带有通讯端口PLC、变频器、温控仪等控制,上位机监控软件为WinCC。在控制系统中,变频器、温控仪的控制信号通过串口、OPC客户机接入上位机WinCC,报警信号接入PLC。其硬件组态结构如图一

  OPC开发要求:①通过WinCC建立内部变量Tag(1),Tag(2),Tag(3),Tag(4)……;在视图窗口建立相应了I/O输入输出域。通过更改WinCC中I/O域的值,来设定或更改变频器、温控仪等的参数。②通过VB开发了串口驱动程序,读取变频器、温控仪等的参数,通过OPC控件把值传递给WinCC中的I/O域。

二、VB6开发WinCC的OPC客户机具体步骤:
1、打开VB6,建立如图二窗体:

  其中,文本框组Text4.text为写入WinCC内部变量名称;文本框组Text5.text为显示相应了WinCC内部变量值;文本框组Text8.text为写入期望了WinCC内部变量值。单选框为OPC连接成功标志。3个命令按钮分别为“连接”,“断开”,“退出”。

2、OPC的连接
    先在工具栏中“工程\引用”将近 Siemens OPC DAAutomation 2.0加入,然后开始定义全局变量。在本程序中,我使用了一个OPC组进行OPC访问,所以定义了全局变量。我们要首先定义OPC服务类型与计算机结点名。定义OPC组与OPC标签组。并定义OPC的标签数组与值数,注意,值数组一定要设为Variant。

Option Explicit
Option Base 1 ‘这数组必须由1开始,不能由0开始
Const ServerName = "OPCServer.WinCC" OPC的类型 (回贴者注:OPC服务器的名称,更改为你的OPC服务器名称OPC123
Dim NodeName As String 结点名,即计算机名回帖者注:我喜欢用IP地址
Dim WithEvents MyOPCServer As OPCServer OPC服务
Dim WithEvents MyOPCGroup As OPCGroup OPC组
Dim MyOPCGroupColl As OPCGroups
Dim MyOPCItemColl As OPCItems OPC标签组
Dim MyOPCItems As OPCItems
Dim MyOPCItem As OPCItem
Dim ClientHandles(1) As Long 句柄
Dim ServerHandles() As Long
Dim Errors() As Long
Dim ItemIDs(4) As String 记录OPC的标签
Dim ItemIDsValue(4) As Variant 存放OPC的值
Dim GroupName As Variant

  在定义所有变量后,我们就要进行OPC连接了,要进行OPC连接之前,先要配置要访问的OPC标签名(即WinCC内部变量名),我们ItemIDs中加入相应的标签名,注意:这数组必须由1开始,不能由0开始。

  配置好标签后就要进行OPC连接了。如下面子程序:① ClientHandles1先配置名柄索引,这将在读取OPC标签的值时可要用到。②生成OPC对象,③ 进行OPC标签连接此,OPC连接就成功了,我们可以对OPC进行读与写的操作了。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ii As Integer
Dim ClientHandles1(4) As Long
For ii = 1 To 4
ClientHandles1(ii) = ii
ItemIDs(ii) = Text4(ii).Text 指明WinCC内部变量名称
Next ii
On Error GoTo ErrorHandler
GroupName = "MyGroup"
NodeName = Text1.Text 结点名,即计算机名 回帖者注:Text1的内容为计算名或IP地址

Set MyOPCServer = New OPCServer
MyOPCServer.Connect ServerName, NodeName
Set MyOPCGroupColl = MyOPCServer.OPCGroups
MyOPCGroupColl.DefaultGroupIsActive = True
Set MyOPCGroup = MyOPCGroupColl.Add(GroupName)
Set MyOPCItemColl = MyOPCGroup.OPCItems
For ii = 1 To 4 回帖者注:可跟据变量数量更改
ClientHandles1(ii) = ii
ItemIDs(ii) = Text4(ii).Text 回帖者注:Text4内容为变量名称

MyOPCItemColl.AddItems 4, ItemIDs, ClientHandles1, ServerHandles, Errors 初始化OCP连接
Next ii
MyOPCGroup.IsSubscribed = True
Option1.Value = True 连接成功标志
Exit Sub
ErrorHandler:
MsgBox "Error: " & Err.Description, vbCritical, "ERROR" 连接发生错误
End Sub

3、OPC的标签读写
  对OPC标签的读可以通过ItemIDsValue(4)组的DataChange事件来读取。该事件有多个参数:其中NumItems是指标签改变值的个数,ClientHandles是改变值的标签索引,ItemValues为改变值的数据,具体的意思是ClientHandles(ii)的值是其对应的标签数组的索引,其所指的OPC标签的值在ItemValues(ii)中。一般来说,刚连接上时,该事件会把全部所要求访问的OPC标签值全部读取过来(顺序不一,要通过ClientHandles索引),此后只有数据发生变化时才会触发该事件。也只会传输发生了变化的数据,没有变化的数据不会出现在本事件的ItemValues中。
读取

Private Sub MyOPCGroup_DataChange(ByVal TransactionID As Long, ByVal NumItems As Long, ClientHandles() As Long, ItemValues() As Variant, Qualities() As Long, TimeStamps() As Date)
Dim ii As Long
For ii = 1 To 4
ItemIDsValue(ClientHandles(ii)) = ItemValues(ii) 对改变的值读入本数组
Text5(ClientHandles(ii)).Text = ItemIDsValue(ClientHandles(ii))
Next ii
End Sub
写入
Private Sub Text8_Change(Index As Integer)
Dim valuess(4) As Variant
Dim ii As Long
For ii = 1 To 4
valuess(ii) = Text8(ii).Text
MyOPCGroup.SyncWrite 4, ServerHandles, valuess, Errors
Next
End Sub

  对OPC的写可以有同步与异步之分,对于大量的数据传输,异步是更佳的选择,但对少量的数据传输,同步表现得更好。

4、OPC连接断开。
  OPC客户端连接后要占用服务器资源,所以如果不需要使用OPC时,必须进行OPC连接断开。断开的程序相当简单,释放资源即可。如下: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On Error Resume Next
MyOPCGroupColl.RemoveAll ----------- 释放组和服务器对象
MyOPCServer.Disconnect
-----------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并且清除
Set MyOPCItemColl = Nothing
Set MyOPCGroup = Nothing
Set MyOPCGroupColl = Nothing
Set MyOPCServer = Nothing
Option1.Value = False 连接成功标志
End Sub
至此,用VB 6.0开发WinCC的OPC客户机开发完毕。

三、测试运行
  在使用中,通过串口读取过来了值(例如温控器的实际温度)可以赋给VB的变量(例如Text8(0).text)。通过Private Sub Text8_Change(Index As Integer)函数,当串口读取了值有变化时,在WinCC组态界面中实际值I/O域中,就可以看到其实际值了(Tag(1))。也可通过WinCC的组态界面对设定值I/O域中进行参数设定,通过上述程序的Private Sub MyOPCGroup_DataChange (ByVal TransactionID As Long, ByVal NumItems As Long, ClientHandles() As Long, ItemValues() As Variant, Qualities() As Long, TimeStamps() As Date)函数,把WinCC的设定值(Tag(2))赋给VB的变量(例如Text8(1). text),再通过串口通讯把值写入(例如温控器的设定值)。 程序运行

图三,OPC与WinCC通讯测试

图三,OPC与WinCC通讯测试

测试运行结果如图三。

网友C(2018-12-02):
好高端好专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