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ID指令

楼主(2012-05-04):
无刷直流电机的恒速控制:

0~5V直流电压控制电机转速,电机驱动器以脉冲方式反馈电机实际转速,如何用西门子PID指令实现对电机的闭环恒速控制?

网友A:
先用编码器取脉冲值 里面的高数计数器 中断什么的说不清的的只能写出来 PID可以用向导来做当前值 设定值看帮助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