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原装串口通讯不鸟

楼主(2012-05-04):
         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电脑的串口与 S5 CPU 不能通讯?以为别的问题,后换SIEMENS PG 740 测试线是好的,没办法,重新安装电脑系统,可是还是不能通讯,串口与 CT 变频器通讯一连上线就掉线,显示通讯出错!

     串口会坏或是会被禁用吗?但是查这里正常呀!

网友A:
来高手解决www.js007.com

网友B:
串口本身也会坏滴(你用其余软件测试看是否通信正常),另外就是你的串口参数设定不对一样通信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串口本身也会坏滴(你用其余软件测试看是否通信正常),另外就是你的串口参数设定不对一样通信不上!

     串口坏了能修复不,但我用软件测试串口通讯正常

网友E:
你用串口怎么跟CT变频器连线??CT变频器是485.。。。这个CT变频器我改造过,所以很熟悉。

网友C:
对:通讯网关于你用串口怎么跟CT变频器连线??CT变频器是485.。。。这个CT变频器我改造过,所以很熟悉。 内容的回复:

     通讯网 你用的 CT UD74/70 不是用的笔记本自带的串口?那你用的是哪个口与这两个模块通讯上下传程序和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