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wincc7.0sp2后,PC access sp5就不好用,不能通讯

楼主(2012-05-04):
请教各位:如题,没安装wincc之前PC access和PLC通讯正常,安装以后就没法通讯,设置都没变。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看一下默认的设置是不是有所改变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这个看一下默认的设置是不是有所改变 内容的回复:

谢谢,设置完全一样,客户机测试总是关闭,无论怎样设置都不行,没装wincc时没事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把PC Access和microWIN安装最新版就好了。

网友B:
把PC Access装成S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