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换算我没辙了,求技术人员

楼主(2012-05-04):
我现在有个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在不受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输出时12mA,对应的扭力是0 (牛)N/m,(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是K2400)。     压力传感器的承受压力的范围是 -500(牛)N/m 到 +500(牛)N/m 。     压力传感器输出是 4~20mA, 4mA 对应 -500(牛)N/m(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时K800) 。      20mA对应的是 +500(牛)N/m (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是K4000)。          算不出他们的比例关系。。因为我要这比例关系才能在程序中读取正确的数值。

开始我是这样算的,后来发现不对,,我迷茫了。求各位大哥帮忙解决下。。。

y=kx+b

-500=800k+b

500=4000k+b

网友A:
是不是二个比例关系啊  4--12MA 对应-500--0牛       12ma--20ma 对应0--500牛

网友B:
不说,自己想办法。。。。。。

网友C: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的通用换算公式: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0=【(500-(-500))*(2400-800)/(4000-800)+(-500)】

500=【(500-(-500))*(4000-800)/(4000-800)+(-500)】

-500=【(500-(-500))*(800-800)/(4000-800)+(-500)】

网友D:
这个就是-500牛——500牛对应的4-20mA呀,标准信号!

其中0-4mA是传感器的供电电源(2线制),如果是三线制的话0-4mA就是断线检测以及防噪声的!

网友E:
 压力传感器的承受压力的范围是 -500(牛)N/m 到 +500(牛)N/m 。     压力传感器输出是 4~20mA, 4mA 对应 -500(牛)N/m(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时K800) 。      20mA对应的是 +500(牛)N/m (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是K4000)。

     根据你上述所说,可画出如下对应曲线图,其蓝色线为传感器所受压力与输出电流的关系曲线,而绿色线为PLC转换的数字量与传感器输出电流的关系曲线。

       对于数字量与电流的关系式为:   Kx=200× I .....(1)

         如:I=4   则:Kx=800;I=12   则:Kx=2400

       对于压力与数字量的关系式为: F=-750+62.5 × I .....(2)

  如:如:I=4   则:F=-750+62.5×4=-500    I=12   则:F=-750+62.5×12=0     I=20   则:F=750+62.5×20=+500

       如求数字量与压力的关系式,可将(1)式代入(2)是,在整理可得:

             F=-750+62.5×(Kx /200)=-750+0.3125×Kx  ...... (3)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压力传感器的承受压力的范围是 -500(牛)N/m 到 +500(牛)N/m 。     压力传感器输出是 4~20mA, 4mA 对应 -500(牛)N/m(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时K800) 。      20mA对应的是 +500(牛)N/m (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是K4000)。     根据你上述所说,可画出如下对应曲线图,其蓝色线为传感器所受压力与输出电流的关系曲线,而绿色线为PLC转换的数字量与传感器输出电流的关系曲线。       对于数字量与电流的关系式为:   Kx=200× I .....(1)              如:I=4   则:Kx=800;I=12   则:Kx=2400       对于压力与数字量的关系式为: F=-750+62.5 × I .....(2)        如:如:I=4   则:F=-750+62.5×4=-500    I=12   则:F=-750+62.5×12=0     I=20   则:F=750+62.5×20=+500           如求数字量与压力的关系式,可将(1)式代入(2)是,在整理可得:             F=-750+62.5×(Kx /200)=-750+0.3125×Kx  ...... (3)

这个专业。。。。。赞!!!

网友F:
4~20mA的标准信号,楼上图很直观。

网友G:
这个不就是解个方程组吗,怎么会很难?

网友H:
是啊,这就是解个线性方程,不是很难,呵呵

网友I:
   学习了,5 楼解释得太好啦,不错,好!这个好像可用标准地比例关系吧!

对于数字量与电流的关系式为:   Kx=200× I .....(1)

         如:I=4   则:Kx=800;I=12   则:Kx=2400

       对于压力与数字量的关系式为: F=-750+62.5 × I .....(2)

如:如:I=4   则:F=-750+62.5×4=-500    I=12   则:F=-750+62.5×12=0     I=20   则:F=750+62.5×20=+500

       如求数字量与压力的关系式,可将(1)式代入(2)是,在整理可得:

             F=-750+62.5×(Kx /200)=-750+0.3125×Kx  ...... (3)

网友J:
楼主是不是初中数学没学好?

网友B:
难是不难,关键是要会自己解决

楼主:
对:gongkong10000关于是不是二个比例关系啊  4--12MA 对应-500--0牛       12ma--20ma 对应0--500牛内容的回复:

是啊,,4~12mA对应 -500 ~ 0 牛      12~20mA 对应 0~+500 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压力传感器的承受压力的范围是 -500(牛)N/m 到 +500(牛)N/m 。     压力传感器输出是 4~20mA, 4mA 对应 -500(牛)N/m(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时K800) 。      20mA对应的是 +500(牛)N/m (对应的PLC程序中的数据是K4000)。     根据你上述所说,可画出如下对应曲线图,其蓝色线为传感器所受压力与输出电流的关系曲线,而绿色线为PLC转换的数字量与传感器输出电流的关系曲线。       对于数字量与电流的关系式为:   Kx=200× I .....(1)              如:I=4   则:Kx=800;I=12   则:Kx=2400       对于压力与数字量的关系式为: F=-750+62.5 × I .....(2)        如:如:I=4   则:F=-750+62.5×4=-500    I=12   则:F=-750+62.5×12=0     I=20   则:F=750+62.5×20=+500           如求数字量与压力的关系式,可将(1)式代入(2)是,在整理可得:             F=-750+62.5×(Kx /200)=-750+0.3125×Kx  ...... (3)

这位大哥,那我怎么在程序中换算,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这程序应该怎么做啊,希望能给我个简单的草图就好了。真的很感谢!

网友L: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偶是菜鸟!!!!!

网友M:
Y=800+(X-4)/16X(4000-800)=-500+(X-4)/16x(500+500)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难是不难,关键是要会自己解决

网友O:
电流为x压力为y,plc显示数值为z

z=200x

y=125(x-4)/2-500

(关系成立的前提是电流信号要处理好)

网友P:
你用的是啥牌子plc和触摸屏

网友Q:
真是菜鸟,这样的换算都不会,我不知道你是不中该入这一行。

网友E:
根据公式(1)可知:1ma对应数字量=200,你用4~20ma输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端,模块将其转换为800~40000的数字量,可用如下转换公式进行编程:

式中的 F 为所求的压力值,式中的Kx为模块转换后的数字量。编程时可采用0.1秒定时中断的方式进行采集数字量Kx,且按公式(A)进行运算,运算结果(F)送入显示存数区(如VW20),由VW20传送给触摸屏进行显示。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根据公式(1)可知:1ma对应数字量=200,你用4~20ma输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端,模块将其转换为800~40000的数字量,可用如下转换公式进行编程:式中的 F 为所求的压力值,式中的Kx为模块转换后的数字量。编程时可采用0.1秒定时中断的方式进行采集数字量Kx,且按公式(A)进行运算,运算结果(F)送入显示存数区(如VW20),由VW20传送给触摸屏进行显示。内容的回复:

王大哥很谢谢你耐心的为我讲解。上面的公式中 KX带入公式中我算的结果好像不对,比方KX=4000的时候,F就是-750了。那和之前的数字量4000对应的+500牛有矛盾 啊。。可能我理解错了,但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网友R: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根据公式(1)可知:1ma对应数字量=200,你用4~20ma输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端,模块将其转换为800~40000的数字量,可用如下转换公式进行编程:式中的 F 为所求的压力值,式中的Kx为模块转换后的数字量。编程时可采用0.1秒定时中断的方式进行采集数字量Kx,且按公式(A)进行运算,运算结果(F)送入显示存数区(如VW20),由VW20传送给触摸屏进行显示。内容的回复:王大哥很谢谢你耐心的为我讲解。上面的公式中 KX带入公式中我算的结果好像不对,比方KX=4000的时候,F就是-750了。那和之前的数字量4000对应的+500牛有矛盾 啊。。可能我理解错了,但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wyb2866255---王者之师  这位前辈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里有个小漏洞~Kx=200× I .....(1)       F=-750+62.5 × I .....(2)  由(1)和(2)换算后,就忽略了I的取值范围,实际自变量I 电流是4-20MA,所以就决定了  F、KX的值域范围 :KX(800--4000),F(-500--500)。也就是说PLC处理办法是:

       不把(1)式和(2)整理成一个方程,单独计算,中间必须有I(电流)的参与。   个人观点~大家讨论

网友E:
楼主:今天才看到此贴,回复晚了。抱歉!我在22楼的公式不对(当时没有仔细推造成的错误)。现将公式推导及正确公式给你,见下面:

      该曲线图是数字量与压力的关系曲线,是由(1)(2)式推导而来的: 即4ma对应数字量=800,对应的压力值=

-500N,而20ma对应数字量=4000,对应的压力值=+500N。由这二点画出的直线,即为上图。从上图可知:

   △ABM≈△CDM     故可列:AB / CD = BM / DM .....(A)

   其 AB=500 - ( - 500)=1000    CD = Fx -( - 500)=Fx+500     BM=4000-800     DM=Kx-800   代入(A)式,得:

       (B) 式才是正确的转换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