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电压过低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2-05-04):
网上看多很多发电机电压过低情况,下面新亚博介绍下发电机电压过低的原因及检修方法

1、原动机转速太低。

调整原动机转速至额定值。

2、励磁回路电阻过大。
减小磁场变阻器的电阻以加大励磁电流。对于半导体励磁发电机应检查附加绕组接头是否断线或接错等
发电机电压过低的原因及检修方法。

3、励磁机电刷不在中性线位置,或弹簧压力过小。
将电刷调至正确位置,更换电刷,调整弹簧压力。

4、有部分整流二极管被击穿。
检查、更换被击穿的二极管。
发电机电压过低的原因及检修方法

5、定子绕组或励磁绕组中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检查故障,予以清除。

6、电刷接触面太小,压力不足,接触不良。
如果由于换向器表面不光引起,可在低速下,用砂布磨光换向器表面,或调整弹簧压力。本文来自http://www.fsyabo.com/

网友A:
发电机电压过低的原因,一般是励磁电流过小,或电枢反应两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