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使用过DOPSOFT软件?和Screen Editor有没有区别,可以转换么?

楼主(2012-05-04):
如题,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DopSoft是台达公司新推出的B系列屏软件(最新版本是1.01.04),Screen Editior分A、B两种;你可以尝试在DopSoft里另存为*.dop、*.dpb,然后在软件环境下打开它?如果成功了,则说明是可以的;否则就是不可以。建议看一下DopSoft软件扩展名?!

网友B:
   还真没有用过台达系列的屏呢,不知道这些操作,只能帮顶

网友C:
目前不能向前兼容。。。

  不过dopsoft可以打开以前scredit做的程序

网友D:
台达的没有用过,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