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柜中电抗器能否去掉一个

楼主(2012-05-04):
变频柜中进线电抗与出线电抗哪个重要,如果要去掉一个应去进线电抗还是出线电抗,跪求

网友A:
进线电抗吸收输入的干扰;出线电抗,吸收变频器输出的干扰,电机线短,不怕干扰别的,可省掉出线电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线电抗吸收输入的干扰;出线电抗,吸收变频器输出的干扰,电机线短,不怕干扰别的,可省掉出线电抗。

多大的变频器?变频器距离电机多远?

不说明工况不好判断具体那个电抗器更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线电抗吸收输入的干扰;出线电抗,吸收变频器输出的干扰,电机线短,不怕干扰别的,可省掉出线电抗。

网友D:
只有输出电抗器可以考虑去掉,如楼上

网友E:
多大的变频器?变频器距离电机多远?不说明工况不好判断具体那个电抗器更重要

    一般 输出电抗器可以考虑去掉,如你现场输入电源好,输出线路较长,也可去掉输入电抗器!

网友F:
只有输出电抗器可以考虑去掉,如楼上 ,zhichi

网友G:
如果输出侧的电机线过长加上干扰过多怎么办

网友H:
如果连接电机的电缆长度小于50m的话,可以考虑把输出电抗去掉。输出电抗的作用是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补偿连接导线的分布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