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设定伺服参数,达到运动过程中的加减速的功能。

楼主(2012-05-04):
通过设定伺服参数,达到运动过程中的加减速的功能。

网友A:
楼主问题不明确???

楼主:
伺服用位置控制方式,实现在运动过程中是与设备运行速度是一致的,但有一段长度需要减速。实现这一功能,可不可以在伺服参数中实现。或是那种伺服有这功能。

不想在PLC中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B:
应该是可以做的到的,通过位置环和速度环的参数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