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电工知识试卷三

楼主(2012-05-04):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高级电工知识试卷三

注    意    事    项

1. 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考号和所在单位名称。

                         2. 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答案一定要写在答题纸上。

             3. 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内容。

一、选择题(第1~80 题。选择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0分。满分80分):

     1. 分析和计算复杂电路最基本的方法是(  )

      (A)支路电流法           (B)回路电流法

C)叠加原理               (D)节点电压法

     2. 下列哪种不是三极管放大电路图解法的特点(  )

      (A)适于输入特性               (B)适于输出特性

      (C)适于分析输出幅度和失真      D)适于分析较复杂的电路。

     3. 下列哪些地方各点的磁感应强度相同(  )

      (A)地球同经度线各点        B)地球同纬度线各点

      (CU型磁场周围           D)条形磁场四周

     4. 磁通的单位也可用(  )

      (A)特斯拉       B)麦        C)高斯        D)亨

     5. 真空的磁导率为(  )

       (A4π×107H/m          B4π×108m/H

       (C4π×1010 H        (D4π×1012H/m

     6. 磁场强度的单位是(  )

       (A)韦伯       B)特斯拉     C)安/     D)高斯

     7. 磁路(  )状态。

       (A)没有开    (B)有开路       (C)有短路

D)有,与电路完全一样

     8. 下列哪种材料的磁阻最小(  )

       (A)空气      B)铁磁材料     C)导线    D)液体

  9. 通过任一闭合面磁通的代数和等于零,这符合磁路(  )

  A)基尔霍夫第一定律       (B)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C)欧姆定律                   (D)安培定则

  10. 判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要用(  )

  A)法拉第定律  B)楞次定律   C)安培定则   D)欧姆定律

  11. 自感系数的符号是(  )

  AM        Be        CL        DS

  12. 互感系数的单位是(  )

  A)欧姆        B)伏        C1/        D)亨

  13. 自感电动势的大小,可由(  )来确定。

  A)欧姆定律   B)楞次定律  C)法拉弟定律   D)焦耳定律

  14. 两线圈的位置(  )放置时互感电动势最小。

 A)重合      B)平行      C)成一定角度       D)垂直

  15. 采取一定措施可使铁芯中的涡流(  )

  A)增加        B)消失        C)不产生        D)减少

  16. 判断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用(  )

  (A)右手定则  B)左手定则   C)发电机定则   D)安培定则

  17. 改变励磁电路电阻时,并励直流电动机的人工机械特性与其自然机械特性比较,其特性硬度(  )

  A)不变    B)稍有增加    C)变的很硬      D)变软

  18. 在过载冲击时,电枢反应引起主磁极下面的磁场将发生畸变故障处理方法是(  )

  A)更换换向极 (B)移动电刷位置 (C)采用补偿绕组

 D)选择适当电刷

  19. 若电动机的转速在1500/分以下时,滚动轴承加入的油脂应为轴承腔的(  )

  A1/4以上   B1/3以上    C1/2以上    D1/2以下

  20. 电压互感器副边的额定电压一般为(  )伏。

   A10        B50        C100        D200

  21. 变压器投入运行后,每隔(  )要大修一次。

   A1     B3    C510      D1520

   22. 10KV油浸式电压互感器大修后,交流耐压试验电压标准为(  )

    A22KV       B28KV       C38KC       D50KV

  23. 35KV直线杆塔上悬挂X4.5型绝缘子,单相串联数应为(  )个。

        A2        B3        C4        D5

  24. 制作35KV铝套管式中间接头时,由接头中心向两侧各量(  )距离作为剖铅记号。

        A200mm     B250mm    C325mm    D450m

  25. 电力电缆故障发生的原因有哪些(  )

      A)机械损伤,绝缘受潮,绝缘老化

      B)绝缘受潮,绝缘老化,保护层腐蚀

      C)过电压,过热

      D)机械损伤,绝缘受潮,绝缘老化,保护层腐蚀,过电压,过热

    26. 加在差动放大器两输入端的信号为(  )的信号叫做共模输入信号。

        A)幅值相同且极性相同        B)幅值相同而极性相反

        C)幅值不同且极性相反        D)幅值不同而极性相同

    27. 由于门电路的输出电平和功率有限,如其负载需要(  )驱动时需在门电路后加入射极输出器。

        A)较弱电平、较小功率        B)较弱电平、较大功率

        C)较强电平、较小功率        D)较强电平、较大功率

    28. 计算机系统中计数器/定时器不具有下述(  )功能。

        A)定时    B)计数   C)向CPU请求中断   D)逻辑运算

    29. 对于可控硅锯齿波触发电路,若不加倒相级,该电路移相范围为(  )

       A90°    B180°   C270°     D150°

    30. 对于全控整流大电感负载电路,采用(  )的触发电路,可使输出直流平均电压与控制电压成线性关系。

        A)同步信号为正弦波  B)同步信号为锯齿波

C)集成触发器        D)均不对

    31. 下列不属于TTL与非门电路特点的是(  )

        A)开关速度较低  B)抗干扰能力较强   C)输出幅度大      D)带负载能力较强

    32. 为了使晶闸管准确无误地工作,要求触发电路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在不触发时,触发电路的输出电压应小于(  )伏。

       (A0.150.2              (B0.20.3

C0.30.4               (D0.40.5

    33. 下列不属于同步信号为锯齿波的触发电路的优点是(  )

        A)不受电网电压波动与波形畸变的影响   B)抗干扰能力强

        C)移相范围宽

D)整流装置的输出直流平均电压与控制电压不是线性关系

    34. 高频放大器中晶体三极管若出现故障一般情况下测量(  )

        A)集电极电流    B)基极电流    C)发射极电流

D)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35. PN结外加正向电压,电流值与外加电压的大小有(  )关系。

        A)随外加电压的增加,正向电流减小

B)随外加电压的增加,正向电流增大

        C)随外加电压的减小,正向电流不变

D)随外加电压的减小,正向电流增加

    36. 直流放大器有下列(  )形式。

       A)直接耦合放大器           B)差动式直流放大器

       C)调制式直流放大器和直流运算放大器     D)含ABC

    37. RC正弦波振荡器中,一般要加入负反馈支路,其目的是(  )

     A)改善零点漂移所产生的影响  B)保证相位平衡条件得到满足

     C)提高稳定性,改善输出波形  D)稳定静态工作点

    38. 半波整流电路中,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

        A)起限流作用        B)起导通与截止作用

        C)起滤波作用        D)起限幅作用

    39. 与门的主要用途是(  )

        A)倒相             (B)控制信号的大小

C)改变脉冲信号     D)控制信号的传输

    40. 在非门电路中三极管的作用是(  )

        A)起放大作用             (B)起稳定作用

C)起截止或饱和作用        D)谐振作用

    41. 为避免干扰,TTL或非门多余输入端的一般处理方法是(  )

       A)悬空 B)接电源正极 C)多余端接在一起   D)接地

    42. 若要产生振荡频率高度稳定的矩形波,应采用(  )

        A)十进制计数器        B)单稳态触发器

C)施密特触发器        D)石英晶体多谐振荡器

    43. 要把不规则的脉冲信号变换成等宽等幅的脉冲信号,应采用(  )

        A)十进制计数器        B)单稳态触发器

        C)施密特触发器        D)石英晶体多谐振荡器

    44. 双稳态电路的两个稳定状态是(  )

        A)一个管子处于可靠截止,一个管子处于可靠饱和

 B)两个管子都必须处于截止   C)两个管子都必须处于饱和                     D)两个管子都处于稳定状态

    45. 在阻容移相桥触发电路中,当电阻R变小时,输出的触发信号幅度将如何改变(  )

        A)变大      B)变小      C)不变      D)不确定

    46. 感性负载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当可控硅导通角α=30°时,续流二极管的额定电流与晶闸管的正向额定电流相比应满足什么关系(  )

        A)等于     B)大于     C)小于      D)不确定

    47.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正向通态平均电流为负载平均电流的(  )

        A1        B1/2        C1/3        D1/6

    48. 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平衡性好,效率较高,移相范围为(  )度。

        A0-90    B0-120     C0-150     D0-180

    49. 晶闸管导通后,通过晶闸管的电流决定于(  )

        A)电路的负载        B)晶闸管的通态平均电流

        C)触发电压          D)晶闸管阳阴极间电压

    50. 三相隔离开关触头接触的先后偏差不应超过(  )

        A3mm      B5mm       C10mm        D20mm

    51. 新建架空线路运行前需对(  )KV及以上线路进行零序阻抗及正负序阻抗的测量。

        A10        B35        C100        D220

    52. 发电机和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属于下列哪种类型接地(  )

        A)工作接地     B)保护接地     C)过电压保护接地        D)防静电接地

    53. 低压配电室中的开关柜为单列布置时,其屏前操作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

        A1.0m     B1.5m      C2.0m      D2.5m

    54. 电容器组的布置,不宜超过(  )层。

        A)二        B)三        C)四        D)五

    55. 设电动机额定电流为Ie,一般应怎样选择电动机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值(  )

        A0.750.85E        B0.951.05IE

        C11.1IE        D1.051.2IE

    56. 母线在瓷瓶上固定有几种方法(  )

        A2        B3      C4      D6

    57. 关于电流互感器的安装,下列(  )做法正确。

        A)在副边线圈的二次回路上装设熔断丝

B)在副边线圈的二次回路上装设开关

        C)副边线圈开路          D)铁芯和副边线圈同时接地

    58. 手车式高压开关柜接地触头接地电阻不应大于多少(  )

        A100μΩ        B500μΩ        C1000μΩ        D1Ω

    59. 常用直流单臂电桥可以测量的最小电阻是多少(  )

        A0.1Ω     B1Ω      C10Ω     D30Ω

    60. 下列可控硅整流电路调试方法哪个是错误的(  )

        A)先调控制回路,后调主回路   B)先调主回路,后调控制回路

        C)先检查交流,后检查直流    D)线路送电要分块

 61. 变电站中一般装设两套不同容量的硅整流装置,其工作情况下列哪种说法正确(  )

        A)大容量的硅整流器接于合闸母线

B)小容量的硅整流器接于控制母线

        C)合闸母线可向控制母线供电

D)控制母线可向合闸母线供电

    62. 下列哪种情况,自动重合闸装置,不应动作(  )

        A)线路瞬时故障                    B)线路永久故障

        C)断路器状态与操作把手位置不对应引起的跳闸

D)用控制开关断开断路器

    63. 自动重合闸装置只适用于(  )线路。

        A)电缆        B)架空        C)动力        D)照明

    64. 定时限过流保护装置的返回电流速定原则是(  )

        A)动作电流大于最大负荷电流   B)返回电流小于最大负荷电流

        C)返回电流等于额定负荷电流   D)返回电流大于最大负荷电流

    65. 查找变电所直流接地的方法,下列哪种做法不对(  )

        A)用仪表检查时,所用仪表内阻不低于2000Ω/V

        B)当直流发生接地时,禁止在二次回路上工作

        C)处理时不得造成直流短路和另一点接地

        D)查找和处理必须在调度指挥下由一人进行。

    66. 在表计检修时必须短接的是什么回路(  )

        A)电压回路   B)电流回路   C)控制回路  D)保护回路

    67. 下列关于大、中型同步电动机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低转速              (B)极对数≤2

C)极对数≥2           (D)外形短、粗

    68. 当同步电动机产生"失步"现象时,应(  )以免电枢绕组因电流过大而破坏。

        A)增大励磁电流         (B)减小励磁电流

C)调整负载              (D)尽快切断电源

    69. 汽轮发电机一般都做成(  )

        A)两极稳极式     B)两极凸极式

C)四极稳极式      D)多极凸极式

    70. 轴传动水平安装的电机,机组转轴由于自重,在垂直平面均有一挠度弯曲,为避免这一情况,正确的安装方法是(  )

        A)如果两相连机器的转轴安装水平,联轴器两接触面就会平行

        B)应使两端轴承比中间轴承高些,使联轴器两平面平行

        C)应使两端轴承比中间轴承低些,使联轴器平面平行

        D)无论如何,只要使联轴器平面平行即可

    71. 发电机转子发生两点接地时,将出现下列一些异常现象,其中错误的是(  )

        A)功率因数升高,甚至进相       B)定子电流增大,电压降低

        C)励磁电流突然增大,转子产生振动

D)励磁电流突然下降至零

    72. 要提高直流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措施是(  )

        A)降低发电机转速的同时增大励磁电流

B)提高发电机转速或增大励磁电流

        C)提高发电机转速的同时,减小励磁电流

D)降低发电机转速的同时,减小励磁电流

    73. 常用水轮发电机的转速一般为(  )

        A125r/min50r/min        B300r/min

        C1500r/min                        D750r/min

    74. 电力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的冲击合闸试验要求是:在更换绕组后的预防性试验中应合闸(  )次。

        A)三        B)四        C)五        D)六

    75. 对于35KV电力电缆,其绝缘电阻不能小于多少(  )

        A10MΩ    B200MΩ     C40MΩ     D600MΩ

    76. 交接验收时的冲击合闸试验一般是在电网额定电压下进行,对电力电容器组一般进行(  )次,熔断器应不熔断。

        A)二        B)三        C)四        D)五

    77. 热电偶用于把温度信号变成(  )信号。

        A)电压信号        B)电流信号

        C)脉冲信号        D)数字信号

    78. 对工厂企业来说,实行计划用电主要是针对(  )而言。

        A)基本生产用电        B)辅助生产用电

        C)生产照明用电        D)基建与生活用电

    79. 按劳动工时定额组成判断,下列(  )方法可以缩短辅助时间。

        A)缩短设备维修时间

        B)增加辅助人员数量

        C)尽可能利用机动时间交叉地进行辅助工作

        D)缩短工人劳动工时

    80. 在纯电感正弦交流电路中,下列各式正确的是(  )

        AIu/xL            (Biu/xL

CIU/ωL           (DDILU

得 分

评分人

二、判断题(第81~100 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0分。满分20分):

(  )81. 磁力线的方向都是从磁体的N极指向S极。

(  )82. 通电导体在磁场中会受到电磁力的作用。

(  )83. 直流电机换向器表面有一层氧化膜,应定期擦去。

(  )84. 调节电刷与换向器间的压力是改善换向性能的措施之一。

(  )85. ZN10型真空断路器大修调整后,相间中心距应控制在200±10mm范围内。

(  )86. 编制施工方案的依据是架空线路施工设计方案、规程标准和施工周期。

(  )87. 架空线路的施工组织应包括杆位测量、挖坑、排杆、组杆、立杆、架线等环节。

(  )88. 新架空线路一般应按下列程序进行验收:隐蔽工程验收检查,中间验收检查,竣工验收检查。

(  )89. 在交流放大器中引入负反馈可以稳定静态工作点、放大倍数、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  )90. 交流放大器级间耦合可以采用阻容耦合方式。

(  )91. 运算放大器是具有放大倍数高的直接耦合放大电路。

(  )92. 用万用表测量电子电路的交、直流电压是查找常规电子电路故障的重要方法之一,如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各脚电压是否正常。

(  )93. 电阻测量法是在电路不通电情况下通过测量电路中元件的电阻值,从而判断电路故障的方法。

(  )94. 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的输出脉冲宽度很窄,前沿极陡,可靠性高。

(  )95. 电力线路的电流速断保护的起动电流是按躲过被保护线路末端的最大短路电流整定的。

(  )96. 互感器的试验分为绝缘试验和特性试验两大类。

(  )97. 油断路器在交接验收时,应进行操作试验,一般在直流母线额定电压值下进行分、合闸操作各二次。

(  )98. 机器语言是采用十六进制数码组成的。

(  )99. 变配电站微机实时监控系统可实现负荷自动控制和功率因数的自动调整功能。

(  )100. 机动时间就是在工人看管下,由机器完成某些工作的时间。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高级电工知识试卷三

标 准 答 案 与 评 分标 准

一、选择题。

 评分标准: 各小题答对给1.0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1. A     2. D     3. B     4. B     5. A

     6. C     7. A     8. B     9. A    10. A

    11. C    12. D    13. C    14. D    15. D

    16. D    17. D    18. C    19. C    20. C

    21. C    22. A    23. B    24. C    25. D

    26. A    27. B    28. D    29. A    30. A

    31. A    32. A    33. D    34. A    35. B

    36. D    37. C    38. B    39. D    40. C

    41. D    42. D    43. B    44. A    45. C

    46. B    47. C    48. D    49. A    50. A

    51. D    52. A    53. B    54. B    55. B

    56. B    57. D    58. C    59. B    60. B

    61. D    62. D    63. B    64. D    65. D

    66. B    67. B    68. D    69. A    70. B

    71. D    72. B    73. A    74. A    75. C

    76. B    77. A    78. A    79. C    80. C

二、判断题。

 评分标准: 各小题答对给1.0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81. ×    82.     83. ×    84.     85. ×

    86.     87.     88.     89.     90.

    91.     92. ×    93.     94.     95.

    96.     97. ×    98. ×    99.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