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电工知识试卷四

楼主(2012-05-04):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高级电工知识试卷四

1. 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考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2. 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3. 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内容。

一、选择题(第180 题。选择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0分。满分80分):

     1. 在线性电路中,叠加原理不适用于(  )的计算。

        A)电压        B)电流        C)电动势        D)功率

     2. 下列三极管放大电路分析方法哪一种不对(  )

        A)近似计算法        B)分类法        C)图解法        D)等效电路法

     3. 已知某三极管的集电极电阻RC1KΩ,电源电压UGB6V,三极管的发射极直接接地,则三极管截止时的集电极电流IC(  )

        A6mA        B0        C)∞        D5.3mA

     4. 架设高压电力线路要避开通讯线路主要原因是避免(  )

        A)电力线杆倒杆砸坏通讯线路        B)高压线串入通讯线路

        C)通讯杆倒杆影响电力线路         D)导线周围磁场对通讯信号的干扰

     5. 通电线圈插入铁芯后,线圈内的磁通会(  )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D)可能减小

     6. 磁场强度与导体中电流的(  )

        A)大小成正比     B)平方成正比    C)大小成反比      D)大小无关

     7. 磁力线集中经过的路径叫(  )

        A)磁通       B)磁路        C)磁密        D)磁场

     8. 在相同规格的情况下,下列哪种材料的磁阻最大(  )

        A)铁        B)镍        C)钴        D)铜

     9. 磁路中的磁通与磁通势(  )

        A)无关        B)成正比        C)成反比        D)相等

    10. 对于有分支磁路,任意取一闭合面,根据磁通的连续性可知进入闭合面的磁通一定(  )离开闭合面的磁通。

        A)大于        B)小于        C)等于        D)大于或小于

    11. 公式∑(NI)=∑(HL)反映的是(  )

        A)电路基尔霍夫第一定律        B)磁路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C)电路欧姆定律                D)磁路欧姆定律

12. 带铁芯的线圈互感电动势比不带铁芯的线圈的互感电动势(  )

        A)小        B)差不多        C)相同        D)大的多

    13. 楞次定律表明感生电流产生的磁通总是抵抗原磁通的(  )

        A)大小        B)方向        C)通过        D)变化

    14. 均匀磁场中,通电直导体与磁力线成(  )角时导体受力最大。

        A0°        B180°        C90°        D45°

    15. 直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是(  )

        A)输入直流电能而输出机械能

        B)载流电枢绕组和气隙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电磁转矩

        C)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而运动

        D)靠电枢绕组感应电动势而工作

    16. 并励电动机在未调速情况下转速高于额定转速,其原因可能是(  )

        A)绝缘老化               (B)激磁绕组匝间短路等

        C)电枢绕组断路           (D)换向器片间短路

    17. 研磨电刷的接触面时应使用(  )玻璃砂布。

        A80#        B150#        C180#        D00#

    18. 磨损后间隙不合格的滚动轴承应(  )

        A)修理后再用        B)更换        C)修轴承座        D)修轴颈

    19. 真空断路器的触头常采取(  )

        A)桥式触头      B)指形触头      C)辫形触头      D)对接式触头

    20. 电压互感器副边短路运行的后果是(  )

        A)主磁通骤增,铁损增大,铁心过热     B)副边电压为零,原边电压也为零

        C)原、副边绕组因电流过大而烧毁        D)副边所接仪表或断电器因电流过而大烧坏

    21. 隔离开关不能用于下述哪种操作(  )

        A)隔离电源,隔离故障,侧面操作           B)切断小电流,隔离带电设备

        C)隔离电源,倒闸操作,切断小电流        D)切开负荷电流

    22. 高压负荷开关不能切断下列哪种电流(  )

        A)线路的负载电流        B)线路的短路电流

        C)变压器空载电流        D)电容器组的电容电流

    23. 电力线路高频通道主要有(  )部分组成。

        A)电力线路、高频阻波器、高频电缆、载波机    B)电力线路、高频阻波器、高频电缆

        C)电力线路、高频阻波器、结合滤波器、高频电缆、载波机

        D)电力线路、高频阻波器、耦合电容器、结合滤波器、高频电缆、载波机

    24. SN1010I型少油断路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

        A)由电磁操作机构带动机械传动机构,达到开关的动触头分合目的,灭弧室能很好的灭弧

        B)用来切断负荷及故障时的电流        C)线路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故障电流

        D)主要是用来灭弧

    25. 低压电缆最低绝缘电阻不低于多少可以投入运行(  )

        A10MΩ        B5MΩ        C0.5MΩ        D0.1MΩ

    26. 6KV隔离开关大修后,交流耐压试验电压标准为(  )KV

        A24        B32        C55        D95

    27. 施工架空线路交叉或平行接近其它带电线路时,为了防止感应电打人,工作前应在施工工段(  )

        A)检查绝缘电阻     B)打好临时接地线     C)竖立警告牌    D)加防护栏

    28. 集成运算放大器在(  )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A)信号获取         B)运算、处理

 C)波形产生        D)信号获取、运算、处理和波形产生

    29. 阻容移相桥触发电路适用于(  )的电路。

        A)大功率                    B)大功率和控制精度不高

        C)大功率和控制精度高        D)小功率和控制精度不高

    30. TTL门电路输出高电平的典型值是(  )伏。

        A1.2        B2.4        C3.6        D4.8

    31. 用来(  )输入脉冲数目的部件称为计数器。

        A)累计        B)寄存        C)累计和寄存        D)记忆

    32. 三端集成稳压器内部设有(  )等电路,使用方便可靠。

        A)过流保护    B)芯片过热保护     C)调整管过载保护      D)上述说法全对

    33. 低频放大器中晶体三极管若出现故障一般情况下测量(  )

        A)集电极电流     B)基极电流     C)发射极电流     D)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34. 用万用表的(  )档测量晶体二极管,判别其极性。

        A)直流电压        B)交流电压        C)直流电流        D)欧姆

    35. PN结外加反向电压,电流值与外加电压的大小的关系是(  )

        A)随外加电压的增加,反向电流增加        B)随外加电压的增加,反向电流减小

        C)随外加电压的增加,反向电流无变化      D)随外加电压的增加,反向电流趋于稳定

    36. 电感耦合振荡器若为全耦合时,其耦合系数为(  )

        AK1        BK1        CK1        DK0.5

    37. 电容耦合振荡器的最大特点是(  )

        A)输出波形好          B)适用于工作频率低的场所

        C)频率调节容易        D)高次谐波分量大

    38. 下列属于RC移相式振荡器优点的是(  )

        A)选频作用较差        B)振幅不够稳定

        C)频率调节不便        D)电路简单,经济方便

 39. 非门电路在脉冲电路中的主要用途是(  )

        A)倒相    B)控制信号的大小    C)改变脉冲信号      D)控制信号的传输

    40. TTL与非门有多个输入端时,为避免可能引起干扰,一般让多余输入端(  )

        A)悬空     B)多余端接在一起   C)和接信号的输入端并联使用      D)接地

    41. 为避免干扰,TTL或非门多余输入端的一般处理方法是(  )

        A)和接信号的输入端并联使用   B)悬空   C)接电源正极  D)多余端接在一起

 42. 双稳态电路实现翻转的条件是(  )

        A)外部电路参数变化   B)适当信号的触发     C)温度的变化   )外电路的干扰

    43. 数字电路的特点是(  )

        A)输入连续,输出信号是离散的        B)输入信号离散,输出是连续

        C)输入输出信号都是连续的            D)输入输出信号都是离散的

    44. 触发导通的晶闸管,当阳极电流减小到低于维持电流IH时,晶闸管的状态是(  )

        A)继续维持导通                                    B)转为关断

        C)只要阳极-阴极仍有正向电压,管子能继续导通        D)不能确定

    45. 晶闸管导通后本身的压降约为(  )V左右,称为通态平均电压。

        A0.5        B0.7        C1        D3

    46. 晶体管触发的可控硅整流电路常用的同步波形为(  )

        A)尖脉冲        B)窄短形脉冲        C)负脉冲        D)锯齿波

    47. 为了使整流电路可控,要求阻容移相触发电路输出信号UsC与主电源电压UAB的相位关系为(  )

        AUsC超前UAB    BUsC超前UAB60°    CUsC滞后UAB      D)同相位

    48.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的最大移相范围是(  )

        A90°        B120°        C150°        D180°

    49. 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的最大导通角为(  )

        A180°        B150°        C120°        D90°

    50. 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通态平均电流为负载平均电流的(  )

        A1        B1/2        C1/3        D1/6

    51. 高压配电室中的开关柜为双列布置时,其操作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

        A1.0m        B1.5m        C2.0m        D2.5m

    52. 高压电动装设欠电压保护装置时,次要电动机的整定电压取(  )

        A)(4050%UN        B)(5060%UN

        C)(6070%UN        D)(7080%UN

    53. 直流小母线和控制盘的电压小母线,在断开其它连接支路时,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

        A10MΩ        B20MΩ        C30MΩ        D50MΩ

    54. 电压互感器安装前要检查油位,油面高度一般距油箱盖多高(  )

        A13mm        B510mm        C1015mm        D2030mm

    55. SN10-10型少油断路器操动机构调整时,操动机构带动的辅助开关动触头的回转角度应为(  )

        A30°        B60°        C75°        D90°

    56. 35K以下的高压隔离开关,其三相合闸不同期性不得大于(  )

        A1mm        B2mm        C3mm        D5mm

    57. 变电所直流小母线和控制盘的电压小母线,在断开所有连接支路时,其绝缘电阻不应小于多少(  )

        A1MΩ        B4MΩ        C8MΩ        D10MΩ

    58. 下列哪个不属于断路器控制回路的调试范围(  )

        A)能监视电源及跳合闸回路        B)操作电压应满足要求

        C)有防"跳跃闭锁装置             D)合闸或跳闸完成后,应使命令脉冲自动解除。

    59. 定时限过流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整定原则是(  )

        A)动作电流大于最大负荷电流        B)动作电流等于额定负荷电流

        C)动作电流小于最大负荷电流        D)返回电流小于最大负荷电流

    60. 高压油开关中油位不能过高,一般要求油箱中缓冲空间为开关体积的多少(  )

        A1%        B3%        C5%        D7%

    61. 在发生带负荷错拉刀闸,而弧光未被拉断时,应怎样处理(  )

        A)立即将刀闸合上           B)继续拉开刀闸至全开

        C)停止操作                  D)赶快离开至安全地方

    62. 某一变电所供电瞬间断电,电力电容器全部跳闸,这是电容器的什么保护动作(  )

        A)过流        B)低电压        C)速断        D)单相接地

    63. 查找变电所直流接地方法,下列哪种做法不对(  )

        A)用灯泡法寻找         B)当直流发生接地时禁止在二次回路上工作

        C)处理时不得造成直流短路和另一点接地

        D)拉路前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直流失电可能引起保护和自动装置误动

    64. 下述在考虑电动机安装地点的因素中(  )是不对的。

        A)安装地点应干燥而少灰尘        B)安装地点应无腐蚀性气体

        C)通风要良好                    D)为少占场地,设备安装的越紧密越好。

    65. 大型同步电动机的机座一般采用(  )

        A)铸铁        B)铸钢        C)钢板焊接        D)钢管

    66. 三相同步电动机的转子在(  )时才能产生同步转矩。

        A)直接起动        B)同步转速        C)降压起动        D)异步起动

    67. 下列(  )不是同步电动机的起动方法。

        A)辅助电动机起动方法        B)辅助电容起动方法

        C)调频起动法                D)异步起动法

    68. 对于积分调节器,当输出量为稳态值时,其输入量必然是(  )值。

        A)零        B)不为零        C)为正值        D)为负值

    69. 当直流发电机负载电流不变时,表示其端电压与励磁电流之间的变化关系曲线称(  )

        A)外特性曲线        B)空载特性曲线

        C)负载特性曲线        D)调整特性曲线

    70. 运行中的发电机功率因数不能超过(  )

        A0.8        B0.85        C0.9        D0.95

    71. 电力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的冲击合闸试验要求是:在设备交接验收时应试验(  )次。

        A)三        B)四        C)五        D)六

    72. 对于20KV及以下的互感器,一般多长时间进行一次交流交流试验(  )

        A13        B12        C1        D)不作比项试验

    73. 由于电力电缆的电容较大,施工及运行单位受设备限制,不易做什么试验(  )

        A)绝缘电阻            B)交流耐压试验

        C)直流耐压试验        D)泄漏电流试验

    74. 对于有分路电阻的阀型避雷器,当分路电阻断裂时,其电导电流怎样变化(  )

        A)明显下降        B)下降至零        C)急剧增加        D)不变

    75. 对于10#15#新油或再生绝缘油的闪点不应低于多少(  )

        A100        B130        C140        DD150

    76. 微型计算机是以(  )为核心,加上存贮器、输入输出接口、系统部线等组成的。

        A)运算器        B)控制器        C)寄存器        D)微处理器

    77. 下列哪种人不得签发工作票(  )

        A)电气负责人        B)工作负责人

        C)生产领导人        D)技术人员

    78. 判断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工时定额的组成部分(  )

        A)作业时间        B)工人开会学习时间

        C)休息时间        D)准备与结束时间

    79. 从劳动定额管理方面判断下列(  )可以缩短机动时间。

        A)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        B)合理布置工作场地

        C)延长工人休息时间        D)缩短设备修理时间

    80. 从工时定额管理方面下列(  )方法不能缩短辅助时间。

        A)增加辅助工人员的数量        B)采用新工艺,改进设备

     C)推广先进的操作方法        D)把加工过程改为自动化

得 分

评分人

二、判断题(第81100 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0分。满分20分):

(  )81. 互感系数的单位不能用""表示。

(  )82. 直流电动机的定子由机座、主磁极、换向极、电刷装置、端盖等组成。

(  )83. 对于一般中小型直流电机应选用接触压降较小的含铜石墨电刷。

(  )84. E2314型轴承的内径是70毫米。

(  )85. 变压器大修时必须检查分接开关及引线。

(  )86. 阻容耦合放大器是用来放大交流电压信号的放大器。

(  )87. 单稳态电路输出脉冲宽度取决于充电电容的大小。

(  )88. 多谐振荡器输出的信号为正弦波。

(  )89. 用四位D触发器表示二进制数,其对应的最大十进制数为16

(  )90. 可控硅桥式移相触发电路,触发信号为正弦波,故导通点不稳定。

(  )91. 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可产生很宽的脉冲,且移相范围较大。

(  )92. 隔离开关安装时,如联动轴需延长,则可加延长轴并用轴套进行连接,在延长轴末端100mm处,应设轴承支架。

(  )93. 调整安装的配电柜时,应使其垂直误差不大于柜高1/1000

(  )94. 无论什么原因使线路断开都应保证自动重合闸装置自动重合闸动作。

(  )95. 运行中电能表冒烟时,应迅速将电能表电流线圈短路。

(  )96. 无静差调整系统中必须有积分调节器。

(  )97. 电力电容器组在做冲击合闸试验时,其各相电流的差值不应超过10%

(  )98. 微型机监控系统的硬件由现场采样、过程通道两部分构成。

(  )99. 微机软件可以实现模拟控制系统中PID控制器的全部运算功能。

(  )100. 变电所单人值班也可以单独从事修理工作。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高级电工知识试卷四

一、选择题。

 评分标准: 各小题答对给1.0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1. D     2. B     3. B     4. D     5. A

     6. A     7. B     8. D     9. B    10. C

    11. B    12. D    13. D    14. C    15. B

    16. B    17. D    18. B    19. D    20. C

    21. D    22. B    23. D    24. A    25. C

    26. B    27. B    28. D    29. D    30. C

    31. C    32. D    33. A    34. D    35. D

    36. B    37. A    38. D    39. A    40. C

    41. A    42. B    43. D    44. B    45. C

    46. D    47. C    48. D    49. A    50. C

    51. D    52. C    53. A    54. C    55. D

    56. C    57. D    58. B    59. A    60. D

    61. A    62. B    63. A    64. D    65. C

    66. B    67. B    68. A    69. C    70. D

    71. C    72. A    73. B    74. B    75. C

    76. D    77. C    78. B    79. A    80. A

二、判断题。

 评分标准: 各小题答对给1.0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81. ×    82.     83. ×    84.     85.

    86.     87.     88. ×    89. ×    90.

    91. ×    92.     93. ×    94. ×    95.

    96.     97. ×    98. ×    99.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