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电工)知识试卷一

楼主(2012-05-04):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高级(电工)知识试卷一

1. 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考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2. 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3. 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内容。

一、选择题(第180 题。选择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0分。满分80分):

     1. 分析和计算复杂电路的主要依据是(  )

        A)欧姆定律                       (B)基尔霍夫定律

       C)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        D)叠加原理

     2. 条形磁体中磁性最强的部位是(  )

        A)中间        B)两极        C)两侧面        D)内部

     3. 磁场是(  )

        A)磁体周围存在磁力作用的区域        B)单位面积的磁通量

        C)电磁感应效应                      D)自由空间的导磁系数

     4. 磁通的单位也可用(  )

        A)特斯拉        B)麦        C)高斯        D)亨

     5. 铁磁材料的相对磁导率是(  )

        A)μr1    B)μr1      C)μr1        D)μr>1

     6. 互感电动势的大小决定于(  )

        A)线圈本身电流大小        B)线圈的匝数

        C)线圈周围介质            D)另一线圈电流的变化率

     7. 涡流是一种(  )

        A)感应电压     B)感应电动势   C)感应电流      D)自感电动势

     8. 楞次定律是反映(  )方向的。

        A)电流        B)感应电动势        C)电压        D)磁通

     9. 在直流电动机中,电枢的作用是(  )

        A)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        B)实现直流电能和机械能之间的转换

        C)在气隙中产生磁通        D)将直流电流变为交流电流

    10. 直流电机换向不良的故障原因是(  )

        A)电磁、负载、化学、温度        B)机械、电热、化学、绝缘

        C)电磁、机械、电热、化学        D)电磁、机械、温度、绝缘

    11. 普通工业用电机容量范围内,滚动轴承的径向间隙如大于(  )mm时,应更换新轴承。

        A0.1        B0.09        C0.08        D0.06

12. 110KV以上电力变压器的主要结构有哪些(  )

        A)铁芯、绕组、外壳            B)铁芯、外壳、套管

        C)绕组、导电杆、变压器        D)铁芯、绕组、外壳、套管及冷却系统

    13. 35KV油开关的技术性能,以额定容量为1000兆伏安为例说明:断开1000兆伏安负荷多少次以下,开关不大修(  )

        A8        B16        C4        D2

    14. FN3-10型负荷开关的结构主要有哪些(  )

        A)有支柱绝缘子,金属框架,灭弧,操作机构

        B)有动静触头,熔断器,操作机构,支柱绝缘子

        C)有分闸弹簧,刀闸,支柱绝缘子,缓冲装置

        D)有操作机构,金属框架,熔断器,缓冲装置

    15. 高频阻波器是由(  )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

        A)电感和电阻   B)电容和电阻  (C)电容器和滤波器       D)电感和电容器

    16. 变压器运行时,在电源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当负载阻抗增加时,主磁通如何变化(  )

        A)增加        B)减小        C)基本不变        D)无法确定

    17. 在远动装置中遥测是靠什么中间环节实现(  )

        A)是通过高频电缆进行传输        B)是通过变送器由微波通道来实现

        C)是通过射频来实现               D)是通过微波通讯传递来实现

    18. GN5系列隔离开关,三相不同期接触距离应不超过(  )

        A1mm        B3mm        C5mm        D7mm

    19. 高压线路的档距城市和居民区为(  )

        A2530mm        B3040mm        C4050mm        D60100mm

    20. 制作35KV588乙型电缆终端头时,要求出线梗与缆芯导体有可靠的连接,出线梗截面不小于缆芯截面的(  )倍。

        A1        B1.5        C2        D2.5

    21. 集成运算放大器在信号获取、运算、处理和波形产生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另外还用在(  )等方面。

        A)测量、变换技术            B)变换技术

        C)通讯技术、脉冲技术        D)测量、变换、通讯、脉冲技术

    22. 与门电路的真值表(  )是正确的。

        A0001        B0011        C0111        D1111

    23. 在电子电路中常用三端稳压块为集成电路提供稳定的(  )

        A)交流电流        B)交流电压        C)直流电压        D)直流电流

    24. 可控硅阻容移相桥触发电路,空载时的移相范围是(  )弧度。

        A)π/2        B)(2/3)π        C)π        D)(3/2)π

    25. 在有信号输入时,差动放大电路的工作情形有(  )输入类型。

        A)共模输入、差模输入        B)差模输入

        C)差模输入、比较输入        D)共模、差模、比较输入

    26. 同相输入运算放大器实际上是一个具有(  )电路。

        A)深度电压串联正反馈        B)深度电压串联负反馈

        C)深度电流串联负反馈        D)深度电压并联负反馈

    27. 下列集成电路中具有记忆功能的是(  )电路。

        A)与非门        B)或非门        CRS触发器        D)异或门

 28. 下列关于W7905集成稳压块,错误的说法是(  )

        A)额定输出电压为+5V        B)输出电流随负载大小改变

        C)内部有过流保护功能         D)输出电压不随输入电压波动而改变

    29. 为了保证晶闸管准确、适时、可靠地被触发,对触发电路的要求是:应有足够大的触发电压,一般触发电压为(  )伏。

        A24        B46        C48        D410

    30. 在检修电视机或电子仪器设备等故障时,常用(  ),来缩小故障范围。

        A)替代法进行元件或集成块的替换        B)替代法进行集成块的替换

        C)替代法进行某块电路板单元的替换

        D)替代法进行元件或集成块或某块电路板单元的替换

    31. 单相电动机回路电容开路或虚焊故障,可用(  )判断。

        A)同容量的好电容器并联试验        B)万用表电压档

        C)万用表电流档                    D)万用表欧姆档直接测量

    32. 对差动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叙述正确的是(  )

        A)共模信号是有用的信号          B)差模信号是要设法抑制的信号

        C)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都是有用的信号

      D)差模信号是有用的信号,共模信号是要设法抑制的信号

    33. 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相位关系是(  )

        A)同相    B)反相    C)倒相     D)无关系

    34. 振荡器的平衡条件是(  )

        AAF1        BAF1        CAF1        DAF2

    35. 晶体三极管在(  )时,流过集电极的电流IC0,相当于开关断开。

        A)饱和        B)截止        C)放大        D)过损耗

    36. 电流速断电压闭锁保护是(  )逻辑电路。

        A)或门        B)非门        C)与门        D)复合门

    37. 在非门电路中三极管的作用是(  )

        A)起放大作用   (B)起稳定作用  C)起截止或饱和作用        D)谐振作用

    38. 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条件中,只要有一个条件具备时,这件事情就能实现,这种关系称为逻辑(  )

A)与        B)或        C)非        D)异或

    39. 异或门电路是在(  )扩展的。

        A)与门电路的基础上          B)或门电路的基础上

        C)或非门电路的基础上        D)与非门电路的基础上

    40. 多谐振荡器输出(  )

        A)方波        B)锯齿波        C)正弦波        D)脉冲

    41. 单稳态电路的初始状态是(  )

        A)两个管子都处于截止状态                    B)两个管子都处于饱和状态

        C)一个管子处于截止,一个管子处于饱和        D)两个管子都处于暂稳态

    42. 双稳态电路有(  )种脉冲触发方式。

        A1        B2        C3        D4

    43. 数字电路的特点是(  )

        A)输入输出信号都是连续的            B)输入输出信号都是离散的

        C)输入连续,输出信号是离散的        D)输入信号离散,输出是连续的

    44. 改变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的振荡频率一般应采用改变什么的方法(  )

        A)发射极电阻    (B)电源电压     C)振荡电容     D)单结晶体管的电流

  45. 晶体管触发电路具有(  )的特点。

        A)输出脉冲宽度窄,前沿较陡        B)输出脉冲宽度宽,前沿较陡

        C)输出脉冲宽度窄,前沿较平缓     D)输出脉冲宽度宽,前沿较平缓

   46. 阻容移相触发电路具有(  )特点。

        A)脉冲宽,脉冲前沿极平缓        B)脉冲窄,脉冲前沿极平缓

        C)脉冲宽,脉冲前沿较陡          D)脉冲窄,脉冲前沿较陡

    47.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各相触发脉冲相差为(  )

        A90°        B120°        C180°        D360°

    48. 在单向晶闸管标准散热和全导通时,允许通过的工频最大阳极电流规定为什么(  )

        A)半波电流的峰值        B)半波电流的平均值

        C)全波电流的峰值        D)全波电流的平均值

    49. 装有瓦斯继电器的变压器,安装时应使由变压器顶盖最高处通向储油柜的油管及套管升高座引入瓦斯继电器管应有(  )升高坡度。

        A1%2%        B2%3%        C2%4%        D3%5%

    50. SN1010型少油断路器进行分、合闸操作所必需的注油量不得少于(  )Kg

        A0.5        B1        C2        D2.5

    51. 配电柜安装时和地面的垂直误差不得大于柜高的(  )

        A1/1000        B1.5/1000        C2/1000        D2.5/1000

    52. 为便于走线简捷,电度表应装配在配电装置的(  )

        A)左方或下方     B)右方或上方     C)右方        D)上方

    53. 高压电动机装设欠电压保护装置时,重要电动机的整定电压取(  )

        A)(4050%UN        (B)(5060%UN

   C)(6070%UN         (D)(7080%UN

    54. 垂直布置的母线,相序应如何排列(  )

        A)由下而上,分别为C、B、A        B)由上而下,分别为C、B、A

        C)由下而下,                        D)随便排列

    55. 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绝缘电阻低于多少时,必须进行干燥,使绝缘恢复(  )

        A510MΩ     B1020MΩ     C2030MΩ     D3040MΩ

    56. 调整安装的配电柜时,应使其垂直误差不大于柜高(  )

        A1/1000        B1.5/1000        C2/1000     D2.5/1000

    57. 5001000V直流发电机励磁回路其绝缘电阻不小于多少(  )

        A1MΩ        B4MΩ        C8MΩ        D10MΩ

    58. 在使用低频信号发生器的功率输出时,要求仪器与负载阻抗匝配。一般应使仪器的输出阻抗(  )负载阻抗。

        A)大于        B)大于等于        C)小于等于        D)不等于

    59. 对于断路器的直流电磁线圈,合闸电压或分闸电压小于定值的多少时,电磁铁不应动作(  )

        A20%        B30%        C40%        D50%

    60. 变电站中一般装设两套不同容量的硅整流装置,其中一套大容量接于合闸母线,另一套小容量接于控制母线,分闸母线与控制母线之间接有逆止阀和限流电阻。下列叙述哪一个不正确(  )

        A)利用硅元件单向导电性,限制合闸母线向控制母线供电

        B)利用硅元件单向导电性,限制控制进线向合闸母线供电

        C)限流电阻,限制通过硅元件电流

        D)利用硅元件单向导电性,使合闸母线,只能向控制母线供电

 61. 正文:正常情况下,DH型重合闸继电器的电容器,充电至使中间元件动作的电压值,时间为多少(  )

        A35{.D】S     B510{.D】S     C1525{.D】S     D3040{.D】S

    62. 第二次重合闸装置在第一次重合不成功后,要经过(  )时间再进行第二重合。

        A5s        B10s        C10-15s        D)不小于1015s

    63. 在三相系统中,电器和母线的电动稳定性采用(  )来校验。

        A)三相短路稳态电流        B)三相短路平均电流

        C)三相短路冲击电流        D)三相短路瞬时电流

    64. 发现运行中的少油型高压油开关渗油严重,油面降至油面线以下,应如何处理(  )

        A)立即手动切开油开关             B)立即加油

        C)通过上级断路器切开负荷         D)通过远动装置切开油开关

    65. 一单位安装同步电动机改善用电功率因数,当发现功率因数降低时,应采取(  )措施。

        A)增加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        B)减小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

        C)维持励磁电流不变                D)改变励磁电流方向

    66. 不属于自动控制系统中基本环节的是(  )

        A)反馈环节,放大环节        B)补偿环节,稳定环节

        C)给定环节                  D)执行环节

    67. 增加自控系统调速范围最有效的方法是(  )

        A)增加电机电枢电压        B)增大电动机转速降

        C)减小电动机转速降        D)提高电枢电流

    68. 下列关于汽轮发电机的特点,错误的是(  )

        A)转速高    B)直径小而长度长  C)转子为凸极式        D)整机卧式安装

    69. 下列对运行发电机的检查内容,其中最容易出故障,需要仔细检查的是(  )

        A)发电机各部温度及振动情况          B)激磁系统的滑环、整流子及电刷运行状况

        C)定子绕组端部的振动磨损及发热变色  D)冷却器有无漏水及结露现象

    70. 冷却水有(  )种软化法。

        A2        B3        C4        D5

    71. 下列(  )不是同步发电机并网条件。

        A)发电机电压的平均值等于电网电压平均值

        B)发电机电压相位与电网电压相位相同

        C)发电机频率与电网频率相同

        D)发电机电压相序和电网电压相序一致

    72. 对于20KV及以下互感器,一般多长时间进行一次介损试验(  )

        A13        B12        C1        D)不作比项试验

    73. 1KV及以上移相电容器两极对地绝缘电阻,在室温下通常大于多少(  )

        A1000MΩ        B3000MΩ        C5000MΩ        D10000MΩ

    74. 对运行中的阀式避雷器进行工频放电试验的周期为(  )一次。

        A12        B13        C23        D24

    75. 好的绝缘油不应具有下列哪种性能(  )

        A)粘度大        B)闪点高        C)击穿电压高        D)稳定性高

    76. 基本的微机控制系统应该是下述(  )

        A)微机、传感元件、指示仪表        B)微机、放大元件、执行元件

        C)微机、传感元件、执行元件        D)微机、一次仪表、信号接口

    77. 下列(  )项违反了倒闸操作的安全措施。

        A)倒闸操作必须执行操作票制度        B)可带负荷拉、合刀闸

        C)严禁带地线合闸                    D)雷雨时,禁止进行倒闸操作

    78. 在变电所二次回路上工作,应填第几种工作票(  )

        A)第一种        B)第二种        C)第三种        D)不必填写

    79. 下列数据中,属于用电特性指标的资料数据是(  )

        A)月平均负荷        B)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

 C)日负荷率          D)负荷逐月变化曲线

    80. 判断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工时定额的组成部分(  )

        A)作业时间        B)布置工作地时间

        C)休息与自然需要时间        D)工作中的待料时间

得 分

评分人

二、判断题(第81100 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0分。满分20分):

(  )81. 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是从放大器输入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它是个交流电阻。

(  )82. 磁通集中经过的路径称为磁路。

(  )83. 磁路基尔霍夫第一定律适合于有分支磁路的任一闭合面。

(  )84. 假使电枢有较多的短路线圈,而且使用已久,最好的办法是重绕。

(  )85. 直流电机更换电刷时,应保证整台电机的电刷型号一致。

(  )86. 电刷下面大部分有轻微火花时,可以连续运行。

(  )87. 变压器高压侧保险连续多次熔断,说明变压器容量选择偏小,应用同型号较大容量变压器更换。

(  )88. 变压器大修时,对穿芯螺栓的绝缘电阻要求是用1000V摇表测定,35KV变压器不应低于10MΩ。

(  )89. 电缆中间头处制作的金属外壳,只是起接头处的机械保护作用。

(  )90. 为使晶体三极管放大输出波形不失真除需设置适当的静态工作点外,还需要采取稳定工作点的方法,且输入信号幅度要适中。

(  )91. 在给电子电路通电的情况下通过测量部分电路的电流大小,从而判断故障的方法,称为电流测量法。

(  )92. 晶体三极管的穿透电流是指基极开路,集电极电压为规定值时,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的反向电流。

(  )93. 功率放大器输出的功率是晶体管本身给的。

(  )94. 晶闸管具有阳极电流随控制极电流增大而按比例增大的特性。

(  )95. 型号为KP1020的晶闸管的额定通态平均电流为10安,正反向重复峰值电压为2000伏。

(  )96. 对感性负载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若要求晶闸管在负半周内不导通,可在电路中接续流二极管。

(  )97. 交流无触点开关是利用晶闸管伏安特性制成的。

(  )98. 当运行中的变压器油色变化过快,油内出现碳质等,应立即将变压器停运,并进行处理。

(  )99. 电机安装过程中的校正内容有水平校正和传动装置的校正,而水平校正一般使用水准器(水平仪)进行。

(  )100. 为消除三次谐波的影响,发电机的三相绕组大都采用三角形接法。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高级电工知识试卷一

一、选择题。

 评分标准: 各小题答对给1.0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1. C     2. B     3. A     4. B     5. D

     6. D     7. C     8. B     9. B    10. C

    11. D    12. D    13. C    14. B    15. D

    16. C    17. B    18. C    19. D    20. B

    21. D    22. D    23. C    24. C    25. D

    26. B    27. C    28. A    29. D    30. D

    31. A    32. D    33. A    34. C    35. B

    36. C    37. C    38. B    39. D    40. A

    41. C    42. B    43. B    44. C    45. B

    46. A    47. B    48. B    49. C    50. B

    51. B    52. A    53. A    54. A    55. B

    56. B    57. A    58. C    59. B    60. A

    61. C    62. D    63. C    64. C    65. A

    66. D    67. C    68. C    69. B    70. B

    71. A    72. D    73. C    74. B    75. A

    76. C    77. B    78. B    79. C    80. D

二、判断题。

 评分标准: 各小题答对给1.0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81.     82.     83.     84.     85.

    86.     87. ×    88. ×    89. ×    90.

    91.     92.     93. ×    94. ×    95.

    96.     97.     98.     99.    100. ×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学习一下。
不知道楼主还有么

网友B:
哈哈,可以做做,看能靠多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