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回路液位控制设计

楼主(2012-05-04):
一阶单回路 闭环系统液位控制  控制进水阀的大小来 控制液位  编程用lad t型图来做 希望知道的 告诉一声:::

网友A:
使用PID控制,找找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使用PID控制,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内容的回复:

我就是用 PID的 但是 初学者 挑到这个 设计题目

网友B:
如果只控制一台调节阀而没有其它的控制要求的话,那么选一台液位调节器,做PID控制就行,不用PLC编程什么的。

网友B:
我给你提供一个型号,是北京昆仑天辰的仪表(首先声明我不是卖表的,不是为了销售),XSC5系列,后缀的详细选型根据你所买液位计来选择你需要的功能,这个表就是带PID功能的。照说明书设置好参数就行,将仪表的控制输出端接到调节阀的输入端,很简单。

网友C:
拿PLC整梯形图牙?,,,大才小用射近球远鸟

拿(传感器+PID控制器),,,屌连蛋还是太啰嗦鸟

来个结构更简明、控制更精准、用着更顺手

随心所欲,想要它阀门开度多少,它就得乖乖开多少鸟~~~~~~

网友D:
看样子人家是做练习哦,所有推销就免了吧。

至于楼主这个题目,可以调用PLC自带的PID这样就只要在界面上显示几个参数就可以了,如果打算自己编,就看一下PID方面的资料吧。

楼主:
对:往事并不如烟关于看样子人家是做练习哦,所有推销就免了吧。至于楼主这个题目,可以调用PLC自带的PID这样就只要在界面上显示几个参数就可以了,如果打算自己编,就看一下PID方面的资料吧。内容的回复:

对啊 我是毕业设计 需要这个PLC编程  我想问下 我的 系统 主要是一个压力液位变送器 PLC  电动阀门 这些我是现有的 实现液位控制 仅仅就 调用下里面的PID 模块 就可以了吗  谢谢了啊

网友C:
对:往事并不如烟关于看样子人家是做练习哦,所有推销就免了吧。至于楼主这个题目,可以调用PLC自带的PID这样就只要在界面上显示几个参数就可以了,如果打算自己编,就看一下PID方面的资料吧。内容的回复:

嘿嘿

既然是写几句小程序控个鸟液位,,那嘛高数工数也学球鸟一裤裆,那嘛条条大路都通北京,

那么再去看一下PID方面的资料”,?

是你球能变粗呀,还是你尿能射远呀?

你个瓜怂!

楼主:
对:怪话二王关于回复内容:对:往事并不如烟关于看样子人家是做练习哦,所有推销就免了吧。至于楼主这个题目,可以调用PLC自带的PID这样就只要在界面上显示几个参数就可以了,如果打算自己编,就看一下PID方面的资料吧。内容的回复:嘿嘿既然是写几句小程序控个鸟液位,,那嘛高数工数也学球鸟一裤裆,那嘛条条大路都通北京,那么再去“看一下PID方面的资料”,?是你球能变粗呀,还是你尿能射远呀? 你个瓜怂!  内容的回复:有什么办法啊 要求这样

网友C:
1、控个G8液位,又不涉及啥超前量滞后量,

     无非是

     液位低鸟阀门开大,液位高鸟阀门开小,液位高限阀门全关

2、就这嘛点简单逻辑关系鸟

3、。。。。。。。。。。。。。。。。。。。。。。。。。。。。。。。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控个G8液位,又不涉及啥超前量滞后量,     无非是     液位低鸟阀门开大,液位高鸟阀门开小,液位高限阀门全关 2、就这嘛点简单逻辑关系鸟 3、。。。。。。。。。。。。。。。。。。。。。。。。。。。。。。。

高手啊 是不是直接用自带PID模块就能实现的啊

楼主:
对:怪话二王关于 1、控个G8液位,又不涉及啥超前量滞后量,     无非是     液位低鸟阀门开大,液位高鸟阀门开小,液位高限阀门全关 2、就这嘛点简单逻辑关系鸟 3、。。。。。。。。。。。。。。。。。。。。。。。。。。。。。。。  内容的回复:逻辑是知道  但是 需要哪些编程的  要不你帮我编个

网友B:
毕业设计还找人帮忙编程?自己动手还能多学点东西。那么简单的控制都不会,四年大学老师都教你们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