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电工知识试卷二

楼主(2012-05-04):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高级电工知识试卷二

1. 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考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2. 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3. 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内容。

一、选择题(第180 题。选择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0分。满分80分):

     1. 已知某三极管的集电极电阻RC1KΩ,电源电压UGB6V,三极管的发射极直接接地,则三极管截止时的集电极电流IC(  )

        A6mA        B0        C)∞        D5.3mA

     2. 磁场(  )

        A)无方向        B)有方向        C)是间断的        D)方向是变化的

     3. 磁通的单位是(  )

        A)高斯        B)韦伯        C)韦.平方米        D)平方米

     4. 磁阻越大,材料的导磁性越(  )

        A)好        B)差        C)无影响        D)不稳定

     5. 磁路欧姆定律的正确表达式为(  )

        A)φ=BS      B)φ=B/S       C)φ=NI/μs      D)φ=NIμs/L

     6. 线圈中的磁通(  )时,线圈中就有感应电动势产生。

        A)很小        B)不变        C)发生变化        D)很大

     7. 换向器片间短路时应(  )

        A)检查并清除云母槽中的电刷碳屑或铜屑等        B)擦拭换向器

        C)调整电刷压力                                 D)研磨电刷

     8. 若换向器表面有严重的灼伤或不平,不圆,局部凸凹应(  )

        A)用150号砂布打磨处理            B)用100号砂布打磨处理

        C)用机床车削到要求的光洁度        D)用180号砂布打磨处理

     9. 电压较高和换向不好的电机应选用接触电阻(  )的电刷。

        A)小        B)大        C)大小均可        D)特别小

    10. 滑动轴承运行中油温不要超过(  )

        A90        B80        C70        D60

    11. 电力变压器储油柜的作用是(  )

        A)为器身散热        B)防止油箱爆炸

        C)使油箱内部与外界空气隔绝,在温度变化时对油箱内的油量起调节作用

        D)储存油

    12. 隔离开关不能用于下述哪种操作(  )

        A)隔离电源             B)切断负荷电流

        C)切断电压互感器        D)切断无恢复电压的环流

    13. FN310型负荷开关的技术性能主要有哪些(  )

        A)绝缘水平,过电流能力,机械强度好

        B)绝缘水平,动、热稳定性能好,开、合性能好

        C)绝缘水平,灭弧能力强,机械寿命长

        D)接触好,分合闸灵活,机械强度好

    14. 一台变压器的变压比为110,当它的原边接到220伏的交流电源上时,副边输出的电压是(  )伏。

        A220        B22        C2200        D22000

    15. 关于耦合电容器的作用下列哪个叙述是不正确的(  )

        A)把高频的电流信号耦合到高压输电线上

        B)把低频的电流信号耦合到高压输电线上

        C)对工频电流阻抗很大

        D)可防止工频高电压对高频收发讯机的侵袭

    16. 安装一台400KVA60KV/0.4KV变压器,应选用多大截面的(  )电缆。

        AVLV-3F2401F25              BVLV-3F1851F16F2

        CVLV-3F1501F14F2        DVLV-3F1201F12F2

    17. 变压器绕组产生匝间短路后,将产生一个闭合的短路环路,短路环路内流着由交变磁通感应出来的短路电流,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

        A)对变压器运行无什么危害              (B)会改变变压器的电压比

        C)产生高热并可能导致变压器烧毁        D)改变变压器的极性

    18. 测量隔离开关操动机构线圈的最低动作电压的标准是,应在额定操作电压的(  )范围内。

        A30%80%        B40%60%        C40%85%        D20%70%

    19. 高压线路的档距城市和居民区为(  )

        A2530mm      B60100mm      C100150mm        D150170mm

    20. 220KV架空线路,大多采用铁塔架设,每个支持点上用(  )个以上悬式瓷瓶串联来支持导线。

        A13        B12        C11        D9    21. 35110KV架空线

21、与居民区在导线最大驰度时的最小垂直距离为(  )

        A5        B6.5        C7        D9

22. 制作35KV铝套管式中间接头时,由接头中心向两侧各量(  )距离作为剖铅记号。

        A150mm        B225mm        C300mm        D325mm

    23. (  )法测量电缆故障,能确定故障点所在的大概区段。

        A)摇表        B)电桥        C)电流表        D)电压表

    24. 共射极输出电路中β的表达式是(  )

        A)β=IB/IC     B)β=IC/IB      C)β=IB-IC      D)β=IC-IB

    25. 能够获得线性控制特性的晶体管触发电路选同步波形时,你应选(  )作同步信号。

        A)锯齿波        B)正弦波        C)三角波        D)矩形波

    26. 晶闸管触发信号多采用(  )信号。

        A)交流        B)直流        C)脉冲        D)随意

    27. 直流放大器的最大特点是(  )

        A)低频特性和上限频率以下的各个频率的信号都具有放大作用

        B)有很好的稳定性        C)具有直接耦合的特点        D)应用范围很广

    28. 交流放大器增加负反馈的目的是(  )

        A)提高电压放大倍数      (B)增加输出阻抗

 C)提高工作稳定性        D)减小输入阻抗

    29.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最大特点是(  )

        A)开环增益很大,体积小         B)开环增益很大,输入阻抗很小

        C)开环增益很大,输出阻抗高     D)开环增益很大,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小

    30. 与非门电路的真值表正确的是(  )

        A0000        B0010        C0110        D1110

    31. 在给电子电路通电的情况下,通过测量部分电路的电流(  ),从而判断故障的方法,称为电流测量法。

        A)大小        B)方向        C)大小或方向均可        D)无规定

    32. 如果示波器能够同时显示一个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信号波形,人们就能一目了然地测试该放大器的(  )

(A) 失真和相位移            (B)相位移和放大系数

C)放大系数                  (D)失真、相位移和放大系数

    33. 电阻测量法是在电路(  )情况下通过测量电路中元件的电阻值,从而判断电路故障的方法。

        A)通电     B)不通电      C)通电或不通电均可        D)无规定

    34. 晶体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的条件是(  )

(A) 发射结反偏,集电结反偏

  B)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

(B) 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

   D)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35. 共发射极电路的接线方法,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将发射极接地,基极与发射极为输入端,集电极与基极为输出端

B)将发射极接地,基极与发射极为输入端,集电极与发射极为输出端

        C)将发射极接地,基极与集电极为输入端

        D)将发射极接地,基极与发射极为输出端

    36. 射极输出器的电压放大倍数(  )

        A)大于1        B)小于1        C)等于1        D)近似等于1

    37. 互补对称OTL功率放大电路每个三极管承受最高反向电压是(  )

        A2.5EC        B2EC        CEe        D0.5Ee

    38.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的集电极电阻是用来防止集电极输出的(  )

        A)直流信号对地短路        B)交流信号对地短路

        C)直流信号对地断路        D)交流信号对地断路

    39. 晶体三极管(  )UCe0,电阻很小,相当于开关闭合。

        A)饱和        B)截止        C)放大        D)过损耗

    40. 由于门电路连接的级数愈多,导致输出的低电平接近高电平,怎样防止逻辑差错(  )

        A)减小负载或分布电容        B)在与门及或门后加一级反相器

        C)减小输出阻抗              D)调节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41. 符合下列真值表的是(  )门电路。

        A)与非        B)或非        C)或;与        DD

    42. 异或门电路当两个输入端均为0或均为1时,输出为(  )

        A1        B0        C3        D0.3

    43. 数字电路中用(  )电平代表电路两种工作状态。

        A"1""A"   B"A""0"   C"1""0"     D"3.5""0.3"

    44. 在可控硅调速系统中,选择可控硅额定平均电流应以电动机的(  )作为依据。

        A)额定电压    B)最大过载电流     C)额定电流       D)起动电流

    45. 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具有(  )的特点。

        A)脉冲宽度较宽,脉冲前沿极陡        B)脉冲宽度较窄,脉冲前沿极陡

        C)脉冲宽度较窄,脉冲前沿平缓        D)脉冲宽度较宽,脉冲前沿平缓

    46. 阻容移相触发电路的移相范围是(  )

        A120°        B150°        C160°        D180°

    47. 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的最大导通角是(  )

        A90°        B120°        C150°        D180°

    48. 新建架空线路运行前需在额定电压下,对空载线路进行三次合闸试验,带电运行(  )小时。

        A12        B24        C48        D72

    49. 运行电容器室内温度一般不超过(  ),否则应安装并开动通风装置。

        A35°        B38°        C40°        D45°

    50. 为了保证电能表的准确度,其安装倾斜度的标准是(  )

        A)小于5°   B)小于15°   C)小于30°        D)严格垂直安装

    51. 高压电动机装设欠电压保护装置时,重要电动机的整定时限取(  )

        A0.5S        B0.61.0S        C5S        D610S

    52. 硬母线开始弯曲处距母线联接位置不应小于(  )mm

        A20        B30        C40        D50

    53. 关于电压互感器的安装,下列(  )叙述是不正确的。

        A35KV及以下电压互感器的高压侧和低压侧,应装设熔断器

        B110KV电压互感器一次侧不装熔断器

        C)变压器的副边线圈应短路

        D)变压器的铁芯和副线圈应可靠接地

    54. 电流互感器安装时,不应出现下列哪种情况(  )

        A)在副边线圈的二次回路上装设开关        B)铁芯接地

        C)副边线圈接地                          D)铁芯和副边线圈同时接地

    55. 试验时,变压器各分接头变比实测值与出厂试验值相比,误差不得大于多少(  )

        A)±0.2%        B)±0.5%        C)±0.1%        D)±5%

    56. 新安装高压开关柜做工频交流耐压试验的部位为(  )

        A)一次回路的相间                    B)相与地之间

        C)一次回路的相间和相与地之间        D)二次回路的相间。

    57. 高压电容器组总容量大于多少时,必须采用断路器保护和控制(  )

        A60KvAr        B100KvAr        C300KvAr        D500KvAr

    58. 有一个阻值在500-1KΩ之间的电阻需测阻值,要求误差在±0.5%以内,应选用(  )来测量。

        A)万用表            B)直流单臂电桥

C)直流双臂电桥        D0.5级的电压表及电流表

    59. 变配电所新安装的二次接线回路,应测量(  )的绝缘电阻。

        A)导线对地        B)缆芯间        C)相邻导线间        D)以上三者

    60. 下列可控硅逆变器的调试方法哪个是正确的(  )

        A)先调试触发电路,后调试主电路        B)先调试主电路,后调试触发电路

        C)主电路和触发电路同时调试           D)先检查直流,后检查交流

    61. 在三相系统中,电器和母线的热稳定性采用(  )来校验。

        A)三相短路稳态电流        B)三相短路平均电流

        C)三相短路冲击电流        D)三相短路瞬时电流

    62. LLG1型功率继电器极化继电器触点间距离应不小于多少(  )

        A0.1mm        B0.3mm        C0.5mm        D0.7mm

    63. 查找变电所直流接地方法,哪种方法不允许用(  )

        A)拉开支路法        B)转移馈线法        C)灯泡法        D)仪表法

    64. 变电所测量仪表冒烟时,应迅速将表计(  )回路短路。

        A)电流        B)电压        C)控制        D)保护

    65. 当同步电动机在额定电压下带额定负载运行时,调节励磁电流大小,可改变(  )

        A)输入电动机的无功功率        B)电动机输出转矩

        C)输入电动机有功功率          D)同步电动机的转速

    66. 系统中的微分负反馈属于(  )

        A)反馈环节        B)放大环节        C)补偿环节        D)稳定环节

67. 晶闸管供电调速系统的机械特性分为连续段和不连续段,不连续段机械特性特点是(  )

        A)机械特性硬                       B)机械特性软

        C)机械特性硬,理想空载转速高        D)机械特性软,理想空载转速高

    68. 同步发电机转子的旋转磁场在空间的分布规律与(  )有关。

        A)转子转速    B)转子磁极对数     C)转子磁极形状        D)励磁形式

    69. 运行中的同步发电机因负载的增大使电压频率降低,俗欲将降低的频率提高到规定值,应(  )

        A)增大励磁电流           (B)减小励磁电流

C)提高发电机的转速        D)降低发电机的转速

    70. 除大修时,35KV及以下的互感器,多长时间进行一次绝缘电阻试验(  )

        A13        B12        C1        D)不作比项试验

    71. 3-10KV油浸纸绝缘电力电缆直流耐压试验的标准试验电压值是:交接试验为(  )倍额定电压值。

        A4        B5        C6        D8

    72. 对于没有分路电阻的FS型避雷器绝缘电阻应不低于(  )

        A500MΩ      B1000MΩ      C2000MΩ     D2500MΩ

    73. 6KV绝缘棒的交流耐压标准为(  )

        A20KV        B35KV        C44KV        D55KV

    74. 微机的系统总线有几种(  )

        A2        B3        C4        D5

    75. 在微机控制中经常用做执行元件的是(  )

        A)三相异步电动机               B)步进电机

C)热电偶                        D)电接点压力表

    76. 当微机控制系统采用数字传感器及数字执行器,则主机输入输出的是(  )信号。

        A)模拟量        B)数字量        C)开关量        D)正弦波

    77. 开关元件反映的信息必须经过(  )变换成开关量信号后才能送入微机系统。

        A)模数变换        B)数模变换        C)电平变换        D)放大

    78. 能经常保证安全供电的,但个别的、次要的元件有一般缺陷的电气设备,应属于(  )

        A)一类设备        B)二类设备        C)三类设备        D)四类设备

    79. 根据供电系统的供电情况及各类用户的不同用电规律,合理地、有计划地安排各类用户的用电时间,以充分发挥电、变电设备的潜力,提高供电能力和满足用户需要,称之为(  )

        A)计划用电        B)节约用电        C)经济运行        D)负荷调整

    80. 从工时定额管理方面下列(  )方法不能缩短辅助时间。

        A)采用新工艺,改进设备        B)增加用于辅助工作的人员

        C)把加工过程改为自动化        D)合理布置工作场地

得 分

评分人

二、判断题(第81100 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0分。满分20分):

(  )81. 旧电池不能使收音机正常工作的原因是电池内阻增大。

(  )82. 互感系数的大小反映一个线圈电流变化时在另一线圈产生互感电势的能力。

(  )83. 感应电流产生的磁通总是抵抗原磁通的变化。

(  )84. 直流电动机的转子由电枢铁心、电枢绕组、换向器、风扇、转轴等组成。

(  )85. 多油断路器相间绝缘,主要是用油作为介质的。

(  )86. 真空电弧的熄灭是基于利用高真空介质的高绝缘强度和在这种稀疏气体中电弧生成物具有很高的扩散速度,因而使电弧电流过零后触头间隙的介质强度能很快恢复起来的原理实现的。

(  )87. 电路中输入与输出,若满足:有0必为1,及有10这种逻辑关系,称为与非门电路。

(  )88. 构成计数器电路的器件必须具有记忆功能。

(  )89. 加法计数器中各触发器必须是采用上升沿触发的。

(  )90. 为保证晶闸管准确无误地工作,对触发电路要求:应有足够大的触发电压。

(  )91. 单稳态电路只有一个稳定状态,另一个状态是暂稳态。

(  )92. 单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为感性负载时,为防止失控现象的出现,一般在电路中接续流二极管。

(  )93. 非线性电阻吸收装置通常用来抑制浪涌过电压和雷击过电压。

(  )94. 变压器安装前,只对带油运输的变压器取油样进行试验。

(  )95. 变电所控制电路故障分为开路故障和短路故障两种。

(  )96. 电机安装时,用0.55mm钢片垫在机座下来调整电机的水平。

(  )97. 同步电动机采用异步法起动时,励磁绕组不能开路,也不能直接短路。

(  )98. 汽轮发电机安装前应使用2500伏兆欧表测量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

(  )99. 高压断路器导电回路直流电阻一般都大于1Ω,用电桥法测量时,一般应选用直流单臂电桥。

(  )100. 《全国供电规则》规定,凡功率因数不能达到规定要求的用户,供电局可拒绝供电。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统一试卷

高级电工知识试卷二

一、选择题。

 评分标准: 各小题答对给1.0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1. B     2. B     3. B     4. B     5. D

     6. C     7. A     8. C     9. B    10. D

    11. C    12. B    13. B    14. C    15. B

    16. B    17. C    18. A    19. B    20. A

    21. C    22. D    23. B    24. B    25. B

    26. C    27. A    28. C    29. D    30. D

    31. A    32. D    33. B    34. D    35. B

    36. D    37. B    38. B    39. A    40. B

    41.     42. B    43. C    44. B    45. B

    46. C    47. B    48. D    49. C    50. D

    51. D    52. B    53. B    54. A    55. B

    56. C    57. C    58. B    59. D    60. A

    61. A    62. B    63. C    64. A    65. A

    66. D    67. D    68. C    69. C    70. C

    71. C    72. D    73. C    74. B    75. B

    76. B    77. D    78. B    79. D    80. B

二、判断题。

 评分标准: 各小题答对给1.0分;答错或漏答不给分,也不扣分。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    90.

    91.     92.     93.     94. ×    95. ×

    96.     97.     98. ×    99. ×   100. ×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学习一下,正准备考呢

网友B:
多谢,先保存,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