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听一下S7-200在脉冲输出方面有改进没??

楼主(2012-05-04):
以前在使用S7-200做脉冲输出很不方便,主要的原因就是其没有加减速控制,不知道过去怎么些年了其软件方面有没有改进??

网友A:
快停产的产品了 估计不会有太大的改进

楼主:
是不是那个1200系列就是这200系列的代替品??

网友B:
有个运动开环控制的库程序功能大得不得了。绝对定位 相对定位 找原点 重新定义零点 点动运行 曲线运行 斜坡减速 立即减速。

呵呵 一气呵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运动开环控制的库程序功能大得不得了。绝对定位 相对定位 找原点 重新定义零点 点动运行 曲线运行 斜坡减速 立即减速。呵呵 一气呵成。

不知道楼上这位老兄说的是哪个系列的PLC??是1200系列自带功能还是需要外扩模块???我现在用的编程软件是SP9前几天刚刚升级。

网友B:
你不是都在说200吗?

楼主:
不知道楼上老兄说是是不是编程软件向导里面的PTO/PWM指令???如果不是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C:
楼主去搜索map serv q0.0.mwl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向导的跟这个库程序是不是一样。

有一天我翻看指令树,就发现多了个库指令。没了解是sp多少开始多了这个东西。反正3.1的时候就一个uss库其他没有了。

向导我没有用过。感觉约束比较多。手工编程用得最多。

网友D(2012-06-08):
弱弱得问一下芳季师傅,最近下载了一些200的标准指令库文件,其中有个脉冲输出库里的元件
引脚定义没有说明请指点一二

谢谢,拜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