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瞬时最大电流,是指单相还是三相加一起总和?

楼主(2012-05-04):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说明书上写的是伺服电机稳定电流1.6A 瞬时最大电流5.8A    电源是三相200V   那么这个5.8A指的是单相一根线还是三相加起来共5.8A  ?配线是单根大于5.8A 还是三相加起来大于5.8A

              小弟在此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举个栗子:保险丝是保护单相电流!

没有保护过流设备来专门检测3相电流合吧!这样的过电流保护也没有意义了!

结论 :是单相电流

网友B:
单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