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通讯

楼主(2012-05-04):
笔记本和S7-300的PLC用MPI通讯,笔记本需要安装什么卡?用笔记本上传程序,PLC型号为315-2PN/DP,我能直接用以太网连接吗?能直接用MPI通讯吗?谢谢了,诸位

网友A:
笔记本有串口吗,或用USB转串口的西门子原装编程电缆

直接用以太网将笔记本与PLC连接,网线得用交叉接线方式

楼主:
笔记本有串口,但是通讯不上。别人说还要加装个什么卡后,才能用MPI通讯。另外用以太网通讯,普通网线能通讯吗?

网友B:
1,串口,但是通讯不上。别人说还要加装 CP5612 MPI 通讯卡,还要有驱动

2,用以太网通讯,普通网线能通讯的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有串口吗,或用USB转串口的西门子原装编程电缆 直接用以太网将笔记本与PLC连接,网线得用交叉接线方式

网线得用交叉接线方式????用 普通网线能通讯,设电脑的IP地址与CPU的IP地址一样但后一位不要一样就可以了。CP5511,CP5512,CP5571,或买一条仿真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