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状态字含义?

楼主(2012-05-04):
               最近在学习西门子同变频器的控制字和状态字,麻烦各位达人帮忙查看一段程序如下:

1 变频器发送状态字到PLC;

DB15.DBX0.0 WORD 6

      2 其中用变频器开关状态字来

         停止外部电机加热器的通断

但是看状态字表

按照表上面的话应该是  写成DB15.DBX0.2来控制加热器,

怎么写成DB15.DBX1.2了

1.2不是电机已达到最大频率嘛?

难道状态字可以和上面通信不一致嘛》

网友A:
P#DB15.DBX0.0 Word 6代表:DB15.DBW0~DBW12这6个字,因此DBX1.2也在范围之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DB15.DBX0.0 Word 6代表:DB15.DBW0~DBW12这6个字,因此DBX1.2也在范围之内。

  同意!你这个状态字还有别的吗??或是你的这个注释不是输出?

楼主:
     回复:

     同意!你这个状态字还有别的吗??或是你的这个注释不是输出?

      可是看PLC输出状态的话,确实是给电机加热器控制的,当变频器运行时电机加热器停止,变频器停止时加热器运行;

楼主:
        回复;   千山独步--王者之师

        哦看了上面的帖子,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了。。。

        那就是在DB15.DBX0.0的理解上,我理解成了0.0-0.7----3100低位   1.0--1.7---3100高位  这样就出问题了。。

        其实正好相反;后来又看了个资料,印证了自己的想法,像发出来和大家共勉:

网友D:
西门子的字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也就是dbb0代表8-15位,dbb1代表0-7位,DB15.DBX1.2就代表变频器运行了

网友E(2015-05-26):
是啊!彩云之滇东北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