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遇到的几个问题,帮忙解惑

楼主(2012-05-04):
一、接近开关频繁损坏的原因(非物理撞击损坏)

二、如何抑制、消除电压尖峰、电压浪涌

三、用什么工具或仪器检测电压、电流的波形图

网友A:
消除电压峰值,电压浪涌,一般加个进线的电抗器即可

网友B:
一、看看电压是否过压了,一般感应开关寿命很长的,不会坏的

二、消除用电抗器,如楼上,线圈并RC或续流二极管

三、用示波器看波形图

网友C:
到处都是好东西,我要好好学习,在工作中经常会用到。

网友D:
1,接近开关频繁损坏的原因:有可能是质量部好;使用的电压是否过高;

2,如果是交流的话就可以加电抗器来抑制、消除电压尖峰、电压浪涌;如果是直流的话就可以用电容来抑制、消除电压尖峰、电压浪涌;

3,要检测电压、电流的波形图就可以用示波器来检测。

楼主:
谢谢各位,回来晚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