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管故障判断及处理

楼主(2012-05-04):
     1.日光灯管接通电路后,启辉器跳动正常,灯管两端发出像普通白炽灯点亮时的光,而灯丝无闪烁,中间不亮,灯管无法启动.凡遇有此现象表明该灯管已发生漏气.凡漏气严重的灯管,仔细观察两端灯丝部位内壁上有可能出现一丝白烟痕迹.

    2.更换灯管时,如新管一通电两端特亮并伴随响声随之熄灭,一般是电感型镇流器损坏.此时,检测灯管两端灯丝,至少有一端已被烧断,遇此情况应先更换镇流器,然后再装新管.
    3.启辉器损坏,通电后灯管两端发光而灯管始终无法点亮.更换启辉器就可以.
    4.灯管两端发黑,表明灯管寿命将完了,此时发光效率也降低,应及时更换.
    5.启辉器频繁启动,灯管时亮时灭,一般是灯管质量差,应更换质量好的灯管.
    6灯管闪烁严重或有光柱起伏滚动现象,无法正常照明.可关闭电源重新启动.反复数次故障现象无法消除时,表明灯管质量差,管内杂质气体较多,应换新管.
    总之,较好的掌握日光灯的有关常识,就能更好地解决故障.

网友A:
好东西呀,大家都来学习。

网友B:
  这个是我在电工初级学的,不过都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呀,大家都来学习。

网友D:
1、如果运行时间很长,一般是灯管坏了;

2、灯管好,看启辉器:

1)不起会辉

2)起辉但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