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与键盘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2-05-04):
                                                        鼠标与键盘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1、键盘和鼠标接口接错引起黑屏。

  故障现象:刚买的电脑装好,开机后黑屏。

  故障分析与处理:如果您使用的鼠标、键盘都是PS/2接口的,当这种故障发生后,最好先检查鼠标、键盘是否插反了,如果接反了,开机就会黑屏,但不会烧坏设备。关机后,使键盘和鼠标接口交换一下,故障排除(机箱后一般标有图表)。

  2、键盘无法接进接口。

  故障现象:刚组装的电脑,键盘很难插进主板上的键盘接口。

  故障分析:注意检查主板上键盘接口与机箱给接口留的孔洞,看主板是偏高了还是偏低了,个别主板有偏左或偏右的情况,可能要更换机箱,否则,更换另外长度的主板铜钉或塑料钉。塑料钉更好,因为可以直接打开机箱,用手按住主板键盘接口部分,插入键盘,解决主板偏高的问题。

  3、键盘按键不灵的故障。

  故障现象:一个键盘,开机自检能通过,可是敲A、S、D、F、和V、I、O、P这两组键时打不出字符来。

  故障分析与处理:拆开键盘便看到了透明塑料板上的电路是哪种游戏机用的触点电路。首先检查按键是否能够将触点压在一起,一切正常。再用万用表量触点压在一起时是否能导电,一切正常。这时又检查了电路板的接触点是否导电,还是正常。分析了各分电路,都正常。于是仔细检查,发现连接电路中有一段电路金属膜掉了一部分,看起来有些稀疏。用万用表一量,电阻非常大。可能是因为电阻大了电信号不能传递,而且正好是那两组字母键的公共线,所以导致成组的按键打不出字符来。要将塑料电路连接起来是件很麻烦的事。因为不能用电烙铁焊接,一焊接,塑料就会化掉。于是先将导线两端的铜线拔出,在电阻很小的可用电路两边扎两个洞(一定要避开坏的那一段),将导线拨出的铜线从洞中穿过去,就像绑住电路一样,另一头也如法炮制。用万用表量,通了。用外壳将其压牢,还垫了些纸以防松动。上机一用,一切正常了。

  4、鼠标引起的异常关机故障处理

  故障现象:机器使用一直很正常,但某天开机后,准备看VCD时电脑突然自动关机,此后重试了几次,每次在用鼠标打开"我的电脑"时机器异常掉电关机,安全模式下也不例外。

  故障分析与处理:经分析后觉得电源故障的可能性很大,有的劣质电源在光驱起动的瞬间由于电流突然加大而很容易产生掉电。于是换上一个好的长城电源,但现象如故。然后陆续换了显卡、CPU、主板等都无法解决问题。用杀毒软件进行查毒,也没有发现病毒。开机再仔细观察,发现进入系统后只要不动鼠标就没问题,但只要移动鼠标电脑就会关机,立刻拿一新鼠标换上,开机运行,一切正常了。仔细检查鼠标,发现原来鼠标里有几条细导线的绝缘层已经严重破损,露出了里面包着的金属丝,而且有的部分纠缠在一起,估计造成这种奇怪故障的原因就是它们短路所致。将几条细导线分别理好,用绝缘胶布粘好后故障排除。

  5、ACER超薄键盘按键不灵。

  故障现象;电脑键盘为ACER超薄键盘,开机自检正常,但C、D、E、F2键不太灵敏,有时用力敲这几个键,键入的字符也正常,轻敲则无反应。

  故障分析与处理:由故障现象看,键盘接口及电缆没有问题,几个键同时失灵往往也不是按键本身的故障,而是电路故障造成的。将键盘拆开,发现此键盘属电容式键盘,由三层透明塑料膜重叠构成,上下两层分别涂有多条横纵导电条,中间没有涂导电条的薄膜作为隔离层,但在对应键位的地方开有小孔,这样按下某个键时,上下层塑料膜上的导电条在透孔处接触,即可完成该键的输入,此种键盘的灵敏度较高,只要轻触按键即可键入字符。在键盘的右上角有一小块电路板,由一块微处理器UM6868-05/9625M/M516DO和几只电阻、电容及二极管组成。观察几只失灵按键的键位,发现它们处在同一列上,沿着导电层检查,未发现有断裂处。拆去固定电路板的三颗螺丝,用无水酒精棉球将电路板与导电层接触处擦净,照原样装回。将键盘插回主机,通电检测故障依旧,说明不是接口部分接触不良。重新拆开电路板,仔细检查,发现几只失灵键所在列的导电层经接口处由电路板上一跳线与微处理器的14脚相连,而跳线与14脚相连处有虚焊,这正是有时重敲按键就能键入字符的缘故。将虚焊点重新焊过,装好键盘联机加电,故障排除。

  6、鼠标不能正常使用故障处理。

  故障现象:机器使用的是一杂牌鼠标,安装在PS/2口,但在Windows98中,有时鼠标会无缘无故不动,只能用键盘操作。

  故障分析与处理:这说明鼠标驱动程序有问题,因为在Windows中,应该使用图形界面下的鼠标驱动程序,而不用在CONFIG.SYS或AUTOEXEC.BAT中挂入驱动程序,所以问题一定是出在Windows的缺省驱动程序不能和鼠标兼容。使用该鼠标厂家提供的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即可解决问题。

  7、鼠标指针不能灵活移动处理。

  故障现象:在桌面上移动鼠标器时屏幕上的光标不能灵活移动。

  故障分析与处理:一般这种现象可分两种情况考虑:

  (1)由于鼠标器受到强烈振动,如掉在地上,使红外发射或接收二极管稍稍偏离原位置造成故障。这种现象的特点是光标只在一个方向(如X方向)上移动不灵活。

  (2)鼠标器的塑胶圆球和压力滚轴太脏(如有油污),使圆球与滚轴之间的摩擦力变小,造成圆球滚动时滚轴不能同步转动。这种现象往往是光标向各方向移动均不够灵活。处理方法如下:

  ①。将鼠标底部螺丝拧下,小心打开上盖。轻轻转动压力滚轴上的圆盘,同时调整圆盘两侧的二极管,观察屏幕上的光标,直到光标移动自如为止。

  ②。打开鼠标器上盖取出塑胶球,用无水酒精将塑胶球和压力滚轴清洗干净。

网友A:
  有一 SIEEMNS 工控机,只在重新启动时所有按键管用,二三个小时后就失灵,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 SIEEMNS 工控机,只在重新启动时所有按键管用,二三个小时后就失灵,这是什么问题?

是外置的键鼠,还是本身的key系统触摸屏,如果外置的话,可以更换鼠标键盘试试,不行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