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电机组件上的认识问题

楼主(2012-05-04):
电机配件里的,电刷,换向器,滑环,集电环,这四者有着怎么样的关系呢,使用上该怎样搭配呢?   是不是转子要通电的电机,都要配电刷,集电环之类的呢?我知道三相异步电动机,因为转子不要通电,所以就不存在电刷,继电器之类的东西了,像直流电机,绕显示三相异步电动机,因为转子都要通电,所以就存在电刷,集电环之类的东西,但像家里用的单相交流风扇,怎么没看到电刷,集电环之类的东西,我知道它是由电容存在的,它也要转子通电的啊,怎么会没有电刷,集电环之类的东西?不解啊,大侠请指教了,谢谢

网友A:
像电刷,换向器,好像只有在交流的电机中才有,因为,交流的电机需要电流的换向来获得旋转的磁场,而直流的不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电刷,换向器,好像只有在交流的电机中才有,因为,交流的电机需要电流的换向来获得旋转的磁场,而直流的不需要

直流电机也有换向器、电刷的,绕线交流电机有碳刷!

网友C:
但像家里用的单相交流风扇,怎么没看到电刷,集电环之类的东西,还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原理

网友D:
1,电刷,换向器,滑环,集电环,这四者有交流还有直流电机配件

2,相异步电动机,不是所有转子不要通电,不存在电刷,也在鼠笼型电机转子是通电的说

3,一般家里用的单相交流风扇,是没有电刷,因为转子是铝制不用通电,线圈在外的,线圈通电

网友E:
3,一般家里用的单相交流风扇,是没有电刷,因为转子是铝制不用通电,线圈在外的,线圈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