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单相电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2012-05-05):
在做220单相电机(电机可逆)正反转控制实验时,电机正转停止后,过了12秒后反转启动电机,电机仍无反应,是否和电容充放电有关?如何解决?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1, 很在可能,但不一定

2,反转启动不是再接一电容吗,和家用洗衣机的电路路一样的接线不?

3,建议参考 自动洗衣机内接线图

网友B:
线路设计问题,跟电容无关。不知道你的控制图是什么样的,传上来大家才好帮你解决

网友C:
你看看洗衣机电机接线图,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很在可能,但不一定2,反转启动不是再接一电容吗,和家用洗衣机的电路路一样的接线不?3,建议参考 自动洗衣机内接线图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E:
估计是接错线了

网友F:
线接错了,和电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