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05):
DOPB07S411和台达ES200 PLC,2台 VFD变频器,一台DTA 温控仪如何通讯,最初设想是通过一条RS485和触摸屏一个通讯口并联起来,只要每个装置不同的栈号就可以了,但发现触摸屏内不知道怎么设置,求高手指点?

另我着种通讯方式是否是比较好的方案?如果不是那位高手可以给个最佳方案?此屏有三个通讯口,2个RS485,一个rs232;

或者给一个类似的案例参考下,37251242@QQ.COM,谢了

网友A:
   还真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屏呢,全接在一个总线上吗?还带有 PLC 不?

网友B:
如果接在一个口上,触摸屏软件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通讯 中的控制器类型可以选择 DELTA CONTROLLER ASCII或RTU,通讯方式RS485,所有设备的通讯格式保持一致,比如9600,1,8,E。这样的话在写地址的时候,可以看到有INVERTER-与变频器对应,PLC-与ES2对应,TEMP-CTRL与温控器对应。如果分开两个485端口挂也可以,COM2和COM3都是集成在一个硬件端口的,通讯是独立的。

网友C:
可以全部链接到一块

  使用delta control ascll可以全部链接在一起

建议变频和其他设备分开,尽量的降低被干扰